关于封装问题——芯片16脚的 底盘是第17脚是否影响

楼主:
采用的是AD8318

芯片是16脚的,手册上未说明PAD第17脚,而实验室电路连接PAD至GND

官方找到的对应的封装库没有底盘

不知道是否影响(个人感觉影响不

到,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Paddle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CMIP (Solder to Ground).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封装 是那种焊盘在底下的那种吗? 好焊吗?

是不是中间就是PAD啊,可能中间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打个孔吧  看实际片子了

网友:
影响不大

本来是应该有影响的,毕竟只有那一个地么。
不过有Internally Connected to CMIP (Solder to Ground).这句话就行了,在内部已经连接到CMIP了,也就是CMIP也可以当地来使用了~~

网友:
QFN封装的芯片往往在中间有个焊盘,就是楼主所说的PAD,该引脚通常需要接地,QFN封装未必一定有那个引脚,这一点最好看器件手册确定,PCB软件的现成封装中也有两类,带中间PAD和不带的,需要根据实际芯片选择。

网友:
如果设计的时候中间没有接地,打个孔过去,堆一些焊锡,飞个线出来接地也是可以的,不会太麻烦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 目前我采用的是官方的封装,虽然有PAD,按照大伙的意见  在PCB过程中添加了手工的PAD 并做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8318   芯片本身是带有这个PAD的呢

官方的封装库里面未出现这样的封装

这个封装是类似QFN的封装,比较奇怪,自己做怕出问题,芯片本身很小,估计焊接也很有难度呀

谢谢chunyang

网友:
这类芯片仅考虑了机焊,手工焊的话,封装要改改,焊盘要引出些,PAD上放个方形焊盘,孔要大,便于底部灌锡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