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的详细步骤

楼主:
85W反激变压器设计的详细步骤
1.
确定电源规格.
1).
输入电压范围Vin=90—265Vac;
2).
输出电压/负载电流:Vout1=42V/2A, Pout=84W
3).
转换的效率ŋ=0.80    Pin=84/0.8=105W
2.
工作频率,匝比, 最低输入电压和最大占空比确定.

mos*0.8>Vinmax+n(Vo+Vf)

600*0.8>373+n(42+1)

n<2.5

Vd*0.8>Vinmax/n+Vo

400*0.8>373/n+42

n>1.34

所以n1.6

最低输入电压

Vinmin=[(Vacmin2)* (Vacmin2)-2Pin(T/2-tc)/Cin

=(902*902-2*105*(20/2-3)/0.00015=80V

:工作频率fosc=60KHz,

 最大占空比Dmax=n(Vo+Vf)/[n(Vo+Vf)+Vinmin]= 1.6(42+1)/[1.6(42+1)+80]=0.45
Ton(max)=1/f*Dmax=0.45/60000=7.5us

3.
变压器初级峰值电流的计算.
Iin-avg=1/3Pin/Vinmin=1/3*105/80=0.4A

ΔIp1=2Iin-avg/D=2*0.4/0.45=1.78A

Ipk1=Pout/ŋ/Vinmin*D+ΔIp1=84/0.8/80/0.45=2.79A

4.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的计算.

由式子Vdc=Lp*dip/dt,:
        Lp= Vinmin*Ton(max)/
ΔIp1
=80*0.0000075/1.78
=337uH
Lp=337 uH
5.
变压器铁芯的选择.
根据式子Aw*Ae=Pt*1000000/[2*ko*kc*fosc*Bm*j*ŋ],其中:
Pt(
标称输出功率)= Pout=84W
Ko(
窗口的铜填充系数)=0.4
Kc(
磁芯填充系数)=1(对于铁氧体),
变压器磁通密度Bm=1500 Gs
  j(
电流密度): j=4A/mm2;
Aw*Ae=84*1000000/[2*0.4*1*60*103*1500Gs*4*0.80]
=0.7cm4
考虑到绕线空间,选择窗口面积大的磁芯,查表:
ER40/45
铁氧体磁芯的有效截面积Ae=1.51cm2

ER40/45
的功率容量乘积为
Ap = 3.7cm4 >0.7cm4
故选择ER40/45铁氧体磁芯.
6.
变压器初级匝数
1).
Np=Vinmin*Ton/[Ae*Bm],:
Np=80*7.5*10n-6/[1.52*10n-4*0.15] =26.31
Np =27T

7.
变压器次级匝数的计算.
Ns1(42v)=Np/n=27/1.6=16.875
Ns1 = 17T
Ns2(15v)=(15+1)* Ns1/(42+1)=6.3T
Ns2 = 7T

网友:
谢谢啊,但是能不能详细指出那些字母所代表的含义啊?

网友:
别说那些字母所代表的涵义,就连各个量从哪里来都不知道,而且互相矛盾。

例如:
1).输入电压范围Vin=90—265Vac;
2. 工作频率,匝比, 最低输入电压和最大占空比确定.
前一句已经给定最低输入电压,后一句又要确定最低输入电压。

而且,从大处看,此设计是“直线式”的设计,一步接着一步,就像直线执行的程序,没有分支也没有循环。世界上几乎没有这样的程序,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