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_WaitForHSEStartUp 问题

楼主:
我用 STM32 的例子,发现 HSE 启动之后怎么也不对。
这里:

void Set_System(void)
{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这块不对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

我发现 WaitForHSEStartUp 这块总是 FALSE.
网上搜,有人遇到类似问题,但没人回答。
肯定是哪配置的不对,前辈给指个路啊。

网友A:
是不是外部晶体坏了?

网友:
不是外部晶振坏了。

刚才烧进去一个我以前做的程序,从串口吐数,正常的。
烧进去那个程序,就没用 STM 的主程序结构,晶振压跟就没配。

这次是要学习 STM32 的 USB 转串口,所以全都用的 STM 的 DEMO。
结果运行两步就不行了,邪门。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部晶体坏了?

网友:
RCC->CR

我刚才跟进去 debug, 看到 RCC-CR 寄存器的值是 0x00010001
从手册上来看,这表示 HSI 和 HSE 都使能了,但是都没有就绪。
这正常吗?

网友:
低级问题

Debug 那块设置错了,设置成 Simulator 了,改 JLINK 之后 USB 设备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