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
运算放大器有功率放大、电压放大、电流放大,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啊?一直以来总是糊涂,有那位大侠能给总结一下,谢啦!

网友:
功率放大一般都放在末级,用来提高带负载能力的。至于说功率放大、电压放大、电流放大有啥区别,要是电压放大了和电流放大了,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功率放大了吧,W=U2/R,W=I2R。硬要说区别也就是看题目要求了,要是对电压大小有要求而对于电流没啥要求的就只要注重把电压放大即可,以此类推电流放大和功率放大。(个人愚见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功率放大一半放在末级,功率放大也就是通过电流放大及电压放大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farme 的回复

网友:
功率放大,总是先提压后扩流。

网友:
运放跟一般放大器的差异,在于其输入级 那为运算而设的架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不太理解,楼上能在说清楚一些嘛?

网友:
我也特想知道答案,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高手发些资料吗,很想多了解运放

网友:
同意一楼说法。运放的知识太多了,好难理解啊!

网友:
顾名思义,电压放大就是放大电压信号,输出的电压幅度大于输入的电压幅度,电流类似,而功率放大往往同时包含了电压和电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