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软中断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
本人最近开发的28027板子总是出现“软中断  s/w breakpoint, 在default isr里面总是停留在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
  // Insert ISR Code here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ESTOP0");
  for(;;);

}
本人的程序并不长,才500行,用的是28027(淘宝上的开发板),CCS3.3,周立功XDS100。用到的功能是adc采样(采200个样),然后进行简单的插值运算(浮点),最好想把结果通过rs232输出,结果一用rs232输出就出问题。如果把程序减掉一些模块,加上rs232这部分,又能工作。但看起来又不像是程序长度的问题,因为如果不用浮点运算,程序的长度可以长很多。
一个特别的现象是程序对长度很敏感,有时候写k=1;k=2;k=3;都没有问题,如果加上k=4;就会出现s/w breakpoint.
我给ti技术支持看过我的build option,ti的工程师说没有问题。
ti的工程师说看看是否仿真出了问题,我已经换过一次仿真了,还是出这样的问题,您要说是开发板的问题,可开发板该干的工作基本都干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连方向都没有了。

网友:
Illegal ISR

各位朋友,刚才看到一个帖子,是Vimman's Sky http://vimman.21ic.org/ 写的,大意是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重叠了,引起非法isr。我赶紧看了我的程序,也是程序空间与数据空间重叠,于是我修改28027ram_link里面的Draml0的起始位置,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共享!

网友:
是CMD中空间分配重叠所导致的问题哦。
修改cmd的时候要注意了。
顶楼主

网友:
RS232程序是不是放在中断里,uart发送数据相对于中断来说,速度非常慢,把uart收发放在它自己的中断里,或者放在主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讲你的全局变量全部都初始化赋值,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不给全局变量付值会对内存分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rs232和全局变量初始化

rs232是放在主程序里的,没有放在中断里。(实际上本人的程序里面没有用到中断,用的是中断标志位,用查询的方式来做的。)
因为程序能跑了,全局变量初始化也就没有试,估计会冒顶。程序已经到了 a32,数据再有700,基本就溢出了。然后最近还比较忙,因此,没有试全局变量初始化的问题。
本人今天试着把程序写进flash中时,又出现问题。一会儿单独写写。

网友:
期待楼主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