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里的阻容值

楼主:
看到滤波器里的阻容值很多都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不明白:
1,非要如此精确吗?如何做得到?
2,如果做不到,该怎样计算误差?
似乎看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和教材?

网友: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你说的精确到小数点后应该指的是计算值吧。滤波器的设计方法有很多种,大的分的话分有源无源滤波器。有源滤波器设计简单点,无源滤波器设计方法多样,而且计算繁杂。有源无源滤波器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简单点讲就是有源滤波器偏重于低频段的滤波,无源滤波器主要用于高频段的滤波.

网友:
谢谢!书上介绍都是计算,都是互相抄来抄去的东西大同小异,我是想知道实际当如何做到?如何测试检测及验证的?

网友:
同求啊,软件出的值市面上都不好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尽量按最接近的整吧,电阻这种东西一般本来就精确不了,到小数点后几位就没有意义了。电容应该都能找到

网友:
小数点没什么意义,一般的电解电容的误差很大,瓷片电容的误差也足以毁灭你的小数点了。有小数点只是理论计算,毕竟我们做的不是军工产品和航空航天。

网友:
电阻用可调的,调出需要的值。

电容选误差内的或是用可调的,如果是高频的滤波器就不需要用电感电阻电容了,直接用设计软件设计pcb图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软件可以直接设计PCB图形啊

网友:
不必精确到小数点后多少位,器件是有标准系列规格的,不是所有参数的都有,而且有制造误差和温漂,滤波器的截止频点也不是一个特定的数值,准许一定的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S 微波仿真器或者其他电磁场仿真都可以设计微带滤波器

还可以仿真元件误差产生的滤波器变换范围。

想精确用NP0电容,不要用普通的电容,这种电容一般是在射频中使用,具有高q值,低温漂,高稳定性,不过np0电容容量一般不会大于1nF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