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TC51单片机的P0.0口接在高电平上,若让其输出低,还能读到外接的高电平吗?

楼主:
我看过51 IO口的构造图,觉得若先让其内部置0,则外部不管是什么电平,都将被拉成低电平,读入0。
但是我试验的结果是读入状态与先前IO口得输出无关。为什么呢?

网友:
得看你的引脚配成什么类型地

若是开漏地就能读出外部的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脚还分类型吗?什么是开漏啊?谢谢啊大侠!!

网友:
老兄,这个你可看下STC12C系列的说明书引脚部分,比我说得详细哟

网友:
当单片机引脚设成读状态时,就不对外输出了,既然不对外输出了,你刚才的置0对外部就没影响了,读到的状态就由外部电路来决定了。

网友:
STC的51分多个系列,有些IO是传统型的,有的则是增强型的,开漏、推挽、高阻态等都属于增强型IO才有的功能,具体可以去看器件手册中的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