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程序出现错误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
单片机C程序出现错误请高手帮忙看看:用Keil C51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建造目标 '目标 1'
正在编绎 Text1.c...
TEXT1.C(212):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
TEXT1.C(213):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lse'
TEXT1.C(215):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
TEXT1.C(216):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lse'
TEXT1.C(217):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nt'
TEXT1.C(267): 错误 C193: '': bad operand type
TEXT1.C(268): 错误 C193: '': bad operand type
TEXT1.C(274): 错误 C193: '/': bad operand type
目标没产生

网友:
void TmRead()//水温值处理
{
  uint val;
  val=buf[3]*256+buf[2];
   if(val<7549)
     TMP=97-int(val*8/1000);
  else
      if(val<20000)
           TMP=50-int(val/1000);
      else
           TMP=30-int(val*5/10000);

}
TMP是uchar型地,CHAR型不可减int 应强制成uchar

网友:
我是新手,程序是网上的,请问应该怎样修改呢?(如果方便的话,请帮我改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