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F7960和MSP430F2370时钟问题

楼主(2011-07-29):
TRF7960和MSP430F2370时钟问题
各位大侠和高手好,我是430的初学者。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430的XIN引脚输入频率和TRF7960那个输出去系统时钟有什么特殊规定没?希望给位高手能指导下。也可以QQ上联系:515742230
时钟
初学者

网友A:
TRF7960的输出频率最高可以达到13.56MHZ,可以选择RF/2 和RF/4的
而MSP430的稳定晶振频率最高是8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那个板子上面TRF7960输出给430的时钟频率好像是60khz?能让430正常工作不? 能不能说下你的QQ号 有问题的时候好请教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的 低频没问题 只要你设置好计数方式就行了
只要你设计的模块速度能达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