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在编译的时候出来的错误

楼主:
在用keil编译程序的时候,到最后出来的一大堆的LCD_GUI.axf的错误。看意思是编译器的没有空间了,是不是啊!请大家看看

compiling OS_SEM.C...
compiling OS_TASK.C...
Source\uCOS-II\Source\OS_TASK.C(370): warning:  #177-D: variable "self"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OS_TIME.C...
linking...
LCD_GUI.axf: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text(scrollbar.o).
LCD_GUI.axf: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constdata(f6x8.o).
LCD_GUI.axf: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constdata(f8x8.o).
LCD_GUI.axf: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constdata(f10s_1.o).
LCD_GUI.axf: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constdata(f10s_ascii.o).
LCD_GUI.axf: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text(guicurs.o).

网友:
检查一下 sct 文件的配置,或者看看 Map 文件,看看程序到底需要多大的 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是试用版吧,应该是超出了代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