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供电问题

楼主:
我用STC12C5A60S2做的东西用杜洋做的USB下载器下进去之后外部电源供电不工作,只有用那个usb下载器供电并且除了vcc和gnd要和单片机连外rxd和txd也必须和单片机连着才能正常工作否则也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先顶起,我还没开始用那个,不过马上要用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用外电供电,BOOTLOAD没有执行

就是说不同步

网友:
芯片与下载器间是不是还有什么通协议呀?查查你的程序或TX,RX在启动时是不是需要什么电平的要求,有条件还可以查一下你所提到的外部电源是不是够干净!

网友:
先检查电压、复位电路和时钟。

网友:
tx,rx与usb必须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