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隔离方案

楼主:
使用带隔离功能的RS485芯片ISO308x系列的隔离参考电路。

网友:
成本贵,pcb空间能节省一点

网友:
 图错贴成ISO35的了,这个只能跑1Mbps,ISO3086/3088则能跑20Mbps,两者价格一样(莫非TI想以此淘汰ISO15/35?)。
 凌力尔特也有个很牛叉的隔离型422/485接口芯片,特点在于干脆连绝缘电源也做进了芯片,当然价格也够牛叉的。
 BTW,估摸着“凌力尔特”公司名翻译的人地方口音较重,本来Linear Technology怎么也该音译成“淋你尔特”才对,在有些方言里辅音"n"和"l"不分的,比如福建方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帮忙纠正。ISO15/35 系列是3.3V总线的隔离485,ISO308x系列是用在5V总线中。
由于工艺问题,一般集成在接口芯片内的隔离电源效率都不会高,而且现在TI不断推出集成变压器驱动的隔离接口芯片ISO1176T/ISO35T/ISO3086T,只需要一个变压器就能实现电源隔离。从成本、可靠性、效率上都很有优势。

ISO1176T

 ISO1176T

ISO1176T Load efficience

ISO1176T Load efficience

ISO1176T Reference design.pdf

ISO1176T Reference de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O15/35 系列是3.3V总线的隔离485,ISO308x系列是用在5V总线中。由于工艺问题,一般集成在接口芯片内的隔离电源效率都不会高,而且现在TI不断推出集成变压器驱动的隔离接口芯片ISO1176T/ISO35T ...

 ISO3086/3088的电源范围覆盖了3.3~5V,而ISO15/35则只能用3.3V,所以我猜测它们是淘汰和被淘汰关系。(另虽两者被隔离的另一侧电压不同,但这个有点无所谓。)

 关于集成在片内隔离电源问题,LTC的LTM2881隔离电源效率虽仅50~60%,但TI的ISO1176T外接变压器+LDO,综合效率能否胜出呢?何况还要加不少器件,其中包括设计时最不想用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O3086/3088的电源范围覆盖了3.3~5V,而ISO15/35则只能用3.3V,所以我猜测它们是淘汰和被淘汰关系。(另虽两者被隔离的另一侧电压不同,但这个有点无所谓。)
 关于集成在片内隔离电源问题,LTC的LTM2881隔离 ...

ISO3086/3088和ISO15/35是针对不同的总线电压来设计的,两者还是不同的。有的应用中需要的就是3.3V总线,那ISO3086/3088就用不了;同样在5V总线中,ISO15也用不了。
ISO3086/8 是针对5V总线设计,隔离总线边电压是5V;其3.3V~5V兼容是指其与MCU连接端供电可以是3.3V和5V。
ISO15/35是针对3.3V总线设计,隔离总线边电压是3.3V;3.3V电源在MCU板中基本都有,当然这个芯片也能接受5V的电平标准。

每个半导体公司都能推出很多优秀的、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但通常产品间还是有所不同的,差异化正是我们工程师在不同应用、不同需求中选择芯片的决定性因素。
ISO1176T与LTM2881的差异化在于:
(1)同一颗ISO1176T芯片,Vcc1电压可以兼容3.3V和5V;LTM2881的同一系列不同型号的产品能接受3.3V和5V供电;
(2)我上传的ISO1176T的效率图是我们参考设计整个板子的电源效率图,包括了LDO的损耗和滤波无源器件上的损耗,而且这个图应该是整个供电范围内的最低效率图(5V供电的效率应该比这个高),而且如果只是给总线供电,我们可以不使用LDO,变压器次级输出后通过无源滤波可以直接给ISO1176T供电;
(3)外加变压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布板空间和采购工作,但是,这样对于板级散热、布板要求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热稳定性有一定提高。
(4)从价格上,也可以进行个比较。

这个比较只是个差异化的比较,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是设计者在设计初期考虑的是不同的应用场合、针对性地设计出差异性产品。LTM2881把变压器集成进去,对于板子空间非常紧凑的应用,它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讨论的芯片的主要目的是做成一个隔离型485接口,Vcc2仅是给隔离边提供一个用以产生485规格信号电路的电源,而真正需要的485电平,Vcc2是几伏都无所谓,像LTM2881这样全集成的话,Vcc2脚甚至都不用引出,封死在内部就得了。所以我看到LTM2881资料时的第一感觉就是:“Vcc2是搂草打兔子,反正片内隔离电源已经有了,引出来用户爱用不用,想占便宜偷点电的话尽管拿去,比如点个LED什么的。”说Vcc2电压无所谓的另一个理由是,其通信对手通常是离得远才有必要转422/485的,否则就近的话用光耦就结了,既如此也就没必要顾虑别的MCU板的电源如何。不知我这样的看法对否?

 你说的若外部不取电时可省略LDO,其实这点我也曾想过,只是看了datasheet觉得对Vcc2规定的电压范围不宽裕,若仅靠变压器的匝数比、绕组电阻和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等控制Vcc2电压恐怕不易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一个总线系统中,有些3.3V的485器件并不需要隔离、有些需要隔离,这样的总线中的电平信号就必须满足不需要隔离485器件的电平标准(或者通过隔离器进行转换),存在3.3V的485器件,那么产生3.3V电平标准的器件就仍然有需求。直观上看,Vcc2无论是3.3V或者是5V都没有关系,只要能产生所需要的电平标准就行;但是,485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就是由Vcc2来决定的,高电平上拉到接近Vcc2,3.3V和5V电压总线的485的电平标准不一样,通常就需要不同的供电电压,我说的Vcc2是3.3V或者5V其实强调的也是输出的电平标准。

从手册上看,Vcc2推荐的电压范围是4.75V和5.25V,只利用稳压二极管和串联电阻调节整个负载范围内5%的Vcc2波动是不太容易。但是通常20%的Vcc2波动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使用一个LDO会更容易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世界只要敢声称自己是符合RS485规格的,输入脚都应该能承受-7V~+12V绝对电压范围,这个跟接口芯片用几伏电源没有关系。485规格同时还规定了输入差分电压的绝对值≧200mV就算逻辑确定,因此接口芯片厂家也乐得偷懒,拿电源电压直接输出去了,并不像232 I/F那样内置升压电荷泵,所以就造成了3V的485接口芯片驱动能力不如5V的情况,这是我的猜测。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规程,异种电压(比如3V和5V)系统通过485互联时,并不需要介意对方的电源电压。

 关于Vcc2可以不稳压一说,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正规设计不允许这么做,因为怕万一出问题时找不到责任所在,绝对遵循datasheet记述的规格是设计的铁则,虽有些僵硬但也道理充分,没办法。

网友:
下载不了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