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TACLK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29):
430TACLK的一个问题
我看datasheet上面说TACLK引脚是定时器A时钟源输入引脚,但是如果直接置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表示什么意思?希望给我大侠给我解释下
定时器
时钟
高电平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timer就不走了

网友B:
定时器可以用内部的时钟定时/计数,也可以用TACLK引脚计外部脉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能留个你的联系方式不?有问题的话好请教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