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设计问题:你最头疼的是哪方面?

楼主:
想邀请模拟设计领域的一些朋友,围绕大家在模拟设计中最挠头的问题进行讲解。

所以想问问大家:在模拟设计中,你最挠头的问题是什么?

请跟帖回复:

注意:

1、所列问题不要太过宽泛,有些直接可以在书上找到答案的就鼓励看书;
2、所列问题不要太过具体,因为其他朋友不一定用过;
3、问题最好有通用性,但又是你一直在纠结、无处得解的问题。

期待大家的问题。

网友:
模电我头疼的是调试。

网友:
电路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
零点调节的问题

网友:
模拟电路最头疼的地方就是根本不知道下一块板子要在哪里出问题,一直重复这个悲剧。
这个头疼好像说了等于白说, 没有可操作的补旧办法,只能是尽量多学习相关的知识。

网友:
漂移,失调,精度,噪声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不经意的地方。时序状态的稳定!

网友:
高频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器件的选型,太多产家,不同系列的!

器件典型应用图里的参数计算!

网友:
各种神奇,我还未曾了解,嘎嘎,继续努力

网友:
参数设置

网友:
小信号的去干扰问题,尤其是微伏级的电压小信号,  地的干扰,空间电磁干扰啊,等等。

网友:
最头疼的是偏置电压 偏置电流的选取。

网友:
各种参数不会计算

网友:
EMC,令人纠结的地方

网友:
我的参数也不会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复杂

网友:
各级之间的匹配问题,自激问题,降噪。。。

网友:
运放补偿优化,如电源的反馈补偿,现在还头疼。主要是基础不 扎实,能参考的资料大多各行其道,且不权威无太多理论依据,运算的结果往往与实际 情况有出入 。只能慢慢摸索了。

网友:
现在去做应用开发了。~~模电神马的 只能在驱动开发用到了。。哎 与我无关了~~

网友:
soso姐为什么老是删我的发的贴啊

网友:
当然是干扰了

当然是干扰了。产品不到现场你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后,换拉环境可能还不行,很头疼

网友:
器件参数的确定~~~~~~~~~~~~如何算 啊~!~~头痛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但结果就是错了,最悲剧了

网友:
一块板子既有模拟又有数字,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处理问题,百度出来好多,但是不知道哪个最好,有经验的大侠贴个图片出来,PCB的,知道一下啊,先谢谢了,呵呵

网友:
在模拟设计中,我最挠头的问题

1、电路间的相互干扰及噪声干扰。
2、电路耐温(150度到175度)。
3、基值漂移。

网友A:
高频电路的稳定性 包括电源的稳定 和噪声的处理

网友:
漂移,失调,精度,噪声

网友:
呵呵呵
咱是做软件的,与咱无关.

网友:
呵呵呵!遇到到头疼问题都有办法解决,只是要用心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路的稳定性 包括电源的稳定 和噪声的处理

主要通过反馈补偿以达到稳定,英雄所见啊。自控得加油了

网友:
模拟电路最头疼的是基础么打好

网友:
高频自激怎么解决啊?

高频自激怎么解决啊?
我加了RC电路都木有反映~~~   我用的是LT1210CR做最后的功率放大,但是出现高频自激~~~

网友:
1、元件手册重点看哪部分?发现有时候不按照手册上的典型电路做的话就出问题
2、LC谐振时电压是否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这个问题一直纠结着

网友:
模电最头疼的是  公式的计算   元件参数的选择  还有就是调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模电运放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问题:高压运放(PA96)驱动大容性负载,在给PA96低电压供电时(±30V)电路输出正常,而给芯片高压供电时输出不正常!电路其他部分没有变化。
期待有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关于高压运放的问题

问题:高压运放(PA96)驱动大容性负载,在给PA96低电压供电时(±30V)电路输出正常,而给芯片高压供电时输出不正常!电路其他部分没有变化。
期待有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最麻烦的是选取器件,以及三极管是否会发生饱和失真,高频效应的影响,以及反馈问题。

网友B(2011-08-14):
高频电路的稳定性,增益带宽积

网友C:
幅频曲线的凹陷咋解决啊,头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