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的占空比如何改变

楼主: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TIM初始化函数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时器初始化结构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通道输出初始化结构

//TIM3初始化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19;        //周期71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9;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初始化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4, ENABLE);//打开中断,中断需要这行代码

//TIM3通道初始化
  TIM_OCStructInit(& TIM_OCInitStructure);                             //默认参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配置为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0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使用通道4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2
}

PA3输出的信号周期为5ms,单个周期内高电平持续时间为0.7ms

这时初始化部分,我想知道的是:使用哪条C语句(或者改变哪个已有的参数)可以改变PWM的占空比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它的例程

网友:
谢谢提醒,已经找到例程,研究中。

网友:
请看

你自己后面的注释都写了,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00; //占空长度
你要是想自动改变,就把800设成一个变量,比如这样
unsigned int CCR_Val=8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_Val;然后你在程序里只要改变这个CCR_Val的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了。
  还有一个地方,楼主你确定你算的周期是对的么?因为根据你初始化设置的预分频系数还有分频系数来看,你要得到周期为5ms的pwm波,你的时钟周期为144Mhz,据我所知还没有这么高时钟信号的stm32.
  另外,按照你的说法如果周期是5ms,用800/(999+1)=1ms,而不是你说的0.7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后面的注释都写了,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00; //占空长度
你要是想自动改变,就把800 ...

估计楼主是搞错了吧

网友:
估计他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
请问下,这个800改变的是占空比,那么占空比是怎么计算的呢,和这个800,还有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19;        //周期71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9;          //时钟分频   有关系吗。我看了很多资料,感觉好像讲的都不一样,大神们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