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verilog移位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module test(CLK,STB,DATA,DOUT);

    input CLK,STB,DATA;
    output[7:0] DOUT;
    reg[7:0] DOUT;

    reg[7:0] shifter;
    reg[7:0] bufferreg;

    reg datacoming;
    reg[2:0] count;

    //initialize
    initial
    begin
        count = 0;
        datacoming = 0;
        bufferreg = 8'b1111111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STB == 1)
            datacoming = 1;
        else
        begin
            if(count == 1)
            begin
                datacoming = 0;
            end
            else
                datacoming = 1;
        end
        if(datacoming == 1)
        begin
            shifter <= shifter << 1;
            shifter[0] <= DATA;
            count = count + 1;
            if(count == 0)
            begin
                bufferreg = shifter;
            end
        end
        DOUT = bufferreg;
    end

endmodule
这是程序,主要目的是将8位移位寄存器每次采集的数据放到一个缓冲寄存器,然后输出。
STB的主要作用是标志数据帧的开始,在bit0持续一个时钟周期(高电平),其它的信号大家都能看懂的,但我仿真出来却有问题,大家能看一下是哪出问题了吗?谢谢!

附件为时序图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
initial 是不可综合语句,可以给寄存器定义时赋初值;
begin
            if(count == 1)
            begin
                datacoming = 0;
            end
            else
                datacoming = 1;
有问题。条件应设为:if(count != 0)
因为count取值范围7~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