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程序看了半天不知错在哪!

楼主:
本人初学avr,学到数码管。我学习板上数码管位选是由74ls138控制,段选是由74hc595控制。。下面是本人写的程序,,目的是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1,从中午一直看到现在不知道到底错在哪!大侠求助啊!!!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00;
 PORTA|=BIT(7);
}

void duxuan(uchar shu)
{
   uchar i,a;

  for(i=0;i++;i<8)
  {

  PORTA&=~BIT(3);  //数据输入时钟线SCLK置低
  if((shu&0x80)==0x80)
  {
     PORTA|=BIT(1);
  }
  else
  {
     PORTA&=~BIT(1);  //将数0送到数据线SDI上
  }
  PORTA|=BIT(3);
  shu=shu<<1;
  }
  PORTA|=BIT(2);
  a=100;
  while(a--);
  PORTA&=(~BIT(2));
}

void main(void)

   port_init();

  PORTA|=BIT(7);   //打开位选使能端
  PORTA|=BIT(4);   //打开第1位位选端

  duxuan(0x3f);
  while(1);
}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连的,程序上for(i=0;i++;i<8)

网友:
应该是for(i=0;i<8;i++)吧
时序方面应该没有影响,其他的暂时看不出来

网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这两句是不是有问题啊,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延时时间太短了啊,你的晶振是多少M啊,你a等于100太短了啊,即使等一千,你也看出什么效果啊

网友:
呵呵!不懂!围观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宏定义,经常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