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E驱动AD9832

楼主:
输出阻抗50欧,未滤波(后面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外部的滤波)

  1. HardwareSPI spi(1);
    int EN=14;
    double F_MAIN=20000000; //20MHZ

    void command(unsigned int com){
    digitalWrite(EN,LOW);
    spi.send((byte)((com >> 8)&0xFF));
    spi.send((byte)(com & 0xFF));
    digitalWrite(EN,HIGH);
    }

    /* input purpose frequency Unit Hz*/
    unsigned long long toFValue(double fre){
    if(fre>(double)F_MAIN/2){
    SerialUSB.println("Error:Frequency To Large.");
    return 0;
    }

    return (fre/F_MAIN)*0xFFFFFFFF;

    }

    /*

    FQ 1 Choose Phase Reg ; 0 Choose Frequency Reg
    */
    void writeReg(unsigned long long Value,unsigned int regNum,byte FQ){
    unsigned int buf=0;

    if(regNum>2){
    SerialUSB.println("Error:Error Frequency Registor.");
    return;
    }
    if(FQ>2){
    SerialUSB.println("Error:Error On Choose Freq Or Phase Registor.");
    return;
    }

    buf= 1<<13;
    buf= buf | (FQ<<11);
    buf= buf | (regNum<<10);
    for(unsigned int i=4;i>0;i--){
    command(buf | ((Value>>((i-1)*8)) & 0xFF) | ((i-1)<<8));
    }

    }

    void initAD9832(){

    //复位AD9832
    command(0xF800);

    //用位选择频率相位寄存器
    command(0xB000);

    //写入频率
    /*
    command(0x3088);
    command(0x2188);
    command(0x3288);
    command(0x2300);
    */
    writeReg(toFValue(0),0,0);

    //初始化相位寄存器
    command(0x1800);
    command(0x0900);

    //选择频率寄存器0,相位寄存器0
    command(0x6000);

    //开始输出
    command(0xc000);
    }

    void setup(){
    pinMode(EN,OUTPUT);
    digitalWrite(EN,HIGH);
    spi.begin(SPI_4_5MHZ, MSBFIRST, 1);
    initAD9832();
    }
    int k=0;
    void loop(){//扫频
    if(k<10000000)k=k+1000;
    else k=1000;
    writeReg(toFValue(k),0,0);
    delay(5);
    }

网友:
输出频率9.5MHZ

输出频率9.5MHZ

输出频率2.3MHZ

输出频率2.3MHZ

输出频率100k

输出频率100k

网友:
时钟用的是外部 TTL电平 20MHz 0.3ppm精度 1ppm/度 的TCXO

网友:
我刚刚接触这东东,想问下,arduino的扩展板和传感器扩展板能用在maple上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

不过有些arduino的库由于调用了atmega的寄存器操作要自己移植。
有些库直接调用的arduino的库函数的就不需移植直接用到maple上。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