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器

楼主:
DCDC是直流到直流转换器,由于没用过不太了解,谁帮个忙说一下 它是怎么工作的,假设12V转到5V的DC 那么如果输入12V不稳定输出会稳定吗?还有如果输入大于12V呢  输入与输出之间有什么关系嘛?实在是不了解,望大虾们帮忙解惑。

网友:
那要看怎么个不稳定咯!DC TO DC,一般对输放纹波有一定的工求,每个DC TO DC的IC都有其各自的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低于输压的是降压的;输出高于于输放的升压!DC TO DC的开关频率越高,效率就越高!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以下两个DC To DC的规格书!

升压的,

升压的,

降压的!

降压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还是不太明白,继续解惑,上面的型号HDP5-24s12

网友:
只有四个管脚-VIN    +VIN    -Vo   +VO

网友:
举个降压DC-DC的例子
如图所示,电路由开关K(实际电路中为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续流二极管D,储能电感L,滤波电容C等构成。当开关闭合时,电源通过开关K、电感L给负载供电,并将部分电能储存在电感L以及电容C中。由于电感L的自感,在开关接通后,电流增大得比较缓慢,即输出不能立刻达到电源电压值。一定时间后,开关断开,由于电感L的自感作用(可以比较形象的认为电感中的电流有惯性作用),将保持电路中的电流不变,即从左往右继续流。这电流流过负载,从地线返回,流到续流二极管D的正极,经过二极管D,返回电感L的左端,从而形成了一个回路。通过控制开关闭合跟断开的时间(即PWM——脉冲宽度调制),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可以理解为调节一个方波的占空比,取平均值(有效值)的方法计算出电压。所以对DC-DC的输入电压要求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具体要看自带的datasheet。
如果通过检测输出电压来控制开、关的时间,以保持输出电压不变,这就实现了稳压的目的。
在开关闭合期间,电感存储能量;在开关断开期间,电感释放能量,所以电感L叫做储能电感。二极管D在开关断开期间,负责给电感L提供电流通路,所以二极管D叫做续流二极管。

现在很多DC-DC芯片都需要外接电感和大电解,也就是图上对应的部分。极少数需要外接二极管的。
升压DC-DC的原理可以自己去看下,也是利用电感的储能和二极管续流,只不过电感的位置要放在左面了
LZ说的12V-5V的DC-DC,你可以去查下MPS1482的资料,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有对应关系的。
累死我了

网友:
稳压电源都有一个负反馈机制,输入电压的变化和输出电压的变化都会通过负反馈机制调节,只要电压波动的范围在电压调节器的调整范围内就可保证输出的稳定,具体过程楼主可以去看看开关稳压电源的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 楼辛苦了 真是太感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专门搭了以小电路,让输入电压变化  结果输出十分稳定  谢谢啦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和5楼得讲解哦,thank you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