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

楼主:
12位的ADC能不能量化较大的电压值啊~比如说30V左右的

网友:
ADC12的采样最大的电压能是多少~

网友:
采用分压后测量啊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
30V输入肯定不行啊,这么高的共模电压,加载上去,芯片会损坏的啊。建议使用分压咯。

网友:
这要看你选择的参考源了,测量范围不可能超过参考电压的(根据ADC的原理)

所以电压过大,一般要先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