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我的仿真器XRD-DSP510USB与目标板仿真时总是出现错误?

楼主(2011-07-30):
我的仿真器XRD-DSP510USB与目标板仿真时总是出现错误?
我的仿真器XRD-DSP510USB与目标板仿真时总是出现错误
提示however the partid register may not have been read properly due to the target statel.
please reset the dsp and try again,
不知是什么原因。
仿真器
目标
properly
register
however

网友A:
我认为你可以在debug下复位CPU,然后重新开始,因为此时可能仿真器正处于工作在写入的程序中,断电也不会管用的,在复位了CPU之后,再重新开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