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的延迟

楼主:
我在ucosii中写程序,但是一遇到延迟,就进入FaultISR(void);以前写的时候也没有遇到真中事啊!。我全速运行也是。芯片复位后只执行到延迟前得程序。我只有了两个任务。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定时器初始化的原因,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换头像了啊

网友:
j解决了,就是定时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