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2370如何进行AD转换?谢谢

楼主(2011-07-31):
请问MSP430F2370如何进行AD转换?谢谢
查询资料看到2132,2232等都有10bit或12bit的AD转换模块,没有查到2370有此功能?怎么用该芯片进行模数转换,现在产品已经按此进行设计了,突然需要一个模数转换功能,请大侠给与指导,谢谢!
[
]
如何
资料

楼主:
顶上去,寻求大家的帮忙!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A:
如果是PT1000等电阻来测试温度。可以通过测试充放电时间来,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做。通过测试放点开始到放电结束时候的低电平中断时刻的这段时间来测试电阻值,从而确定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