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电源】自制5V电源

楼主:
原理图:

220V交流市电通过电源变压器变换成交流低压,再经过桥式整流电路D1~D4和滤波电容C4的整流和滤波,在固定式三端稳压器LM7805的Vin和GND两端形成一个并不十分稳定的直流电压(该电压常常会因为市电电压的波动或负载的变化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此直流电压经过LM7805的稳压和C5的滤波便在稳压电源的输出端产生了精度高、稳定度好的直流输出电压。本稳压电源可作为TTL电路或单片机电路的电源。三端稳压器是一种标准化、系列化的通用线性稳压电源集成电路,以其体积小、成本低、性能好、工作可靠性高、使用简捷方便等特点,成为目前稳压电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单片式集成稳压器件。

网友:
LM7805..上手的第一片电源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 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搭过

网友:
分析得入情入理,很细致啊。

网友:
你是不是在学 msp430啊  把你的430编程软件给我一份吧  谢啦 我邮箱zhangdaoyu66@126.com  非常感谢啦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
很好的,不错

楼主的电源分析很不错的,谢谢分享呀,我这次要做个正负5V的电源,参考了,呵呵

网友:
上手的第一篇东东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我就是想请问一下这些芯片的资料可以在哪里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常用的芯片百度就可以了  很多的 百度文库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只是—+5V的  -5V的 您要去搜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啊 很多人上手第一个都是这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