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LM317之类芯片稳负压

楼主:
需要做+-18V 1A 电源 只有两片正稳压芯片

网友:
LM317,337扛1A勉强可以,不过记得加散热片了

以前用过的LM317和LM337电路,附上芯片资料,注意下PDF里各管脚的位置哦

网友:
是用两片LM317  来稳

网友:
用两个317做正、负稳压电源

用两个317做正、负稳压电源很简单,只要两个输入(变压器的输出)是独立的,用317做两个独立的正电源,其中一个当作负电源用。使用时,做负电源的正极与正电源的负极连接作为正、负稳压电源的地即可。

如果要同步调节、从0开始调节,还需要适当修改电路才可实现。

有一点要注意,如果要尽可能提高稳压调整速度,317第一引脚(adj)不能接大电容和电解电容,最好不超过1uF。

网友:
正负电源还是用LM317和337配合较好,具体电路去看二者的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私下认为没有必要非要用317,根据用途选择器件,除了317 ,还有2576-adj 也可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2576是开关电源

网友:
用开关电源当然是可以的,负压输出法可以见器件手册。

网友:
从价格上来说,2576比317贵,其实7805加个运放也可以当317用,只是调压范围比317窄

网友:
mc34063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