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采样遇到奇怪现象,某个幅值采样不稳,其他需要测试的点都稳

楼主:
我用MSP430做振动产品,利用1路内部AD进行模数转换,调试时发现,比如,在某个振动点会出现振动示值不稳现象,后来我用直流信号源,直接加到AD输入端,逐渐调节输入端直流电压大小,在某个值也会出现不稳,后来我在振动台上直接做在线编程调试,读取缓冲区数据,是这么个情况,比如在满量程70%点跳,缓冲区有20个AD采样值,那么里面会有几个303,剩下几个311,然后将振动量改成69%,发现缓冲区数据都为303,示值稳定,再改成71%振动量,里面数据为311,示值稳定,用标准传感器标定振动台也没有问题的。
我在time A中对AD1通道做单回触发采样,利用内部2.5V基准,后来换成内部1.5V基准,还是不行,利用默认的定时器作为AD时钟,对于采样值采用先进先出方法将采样值都读入这个缓冲区,然后做平均处理,进行显示。是不是和AD时钟有关系那???还是另有名堂,真的是奇怪哪。为什么70%点采的不全是中间值306,而是两种值拼凑起来的。而且用直流源加入也有这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 yunlaishi 于 2011-7-31 10:58 编辑 ]

网友: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给点建议

1.430内部基准电源有误差。建议用外部基准电源。
2.考虑一下采样电路。某些情况可能会引起震荡,如在电路里有高频震荡。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波形。
3.建议取数据采用8选5,或13选8求和提高精度。我在干扰极强的电力现场用这种方法,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