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artan-6 LX9 试用心得

楼主:
Xilinx Spartan-6 LX9   试用心得

炎炎夏日,忙里偷乐!

一不小心,申请成功了!

机会来的不容易,惜之!

分享一下初见的感觉!

精美包装

打开看一下

两条USB延长转接线

几页简要说明书

一张光盘

只有ISE12软件,可惜没板上资源,看来只能上网找了,有点担搁时间。

照片

网友:
接着上图

USB 线做工也不错

上面两板,有一真一假

放在光盘上,来张特写。

网友:
再来几张

网友:
装好驱动

usb to uart

usb to jatg

网友:
硬件解析

PCB 部分

由上图可看出,这是四层板。做工相当精细。元件以0402,0603等表贴为主。

SCH 部分

网友:
不错,不过只能看看了哈哈哈

网友A:
ISE12是破解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E12是破解软件吗?

试用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收到了。。。谢谢管理员啊、、、

网友:
spartan6  XC6SLX150T俺组团购,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俺哈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B:
怎么申请呀,我能不能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申请呀,我能不能申请

活动还在进行,还有一轮的试用机会,活动链接:https://www.eeworld.com.cn/Xilinx/activity_20110711/index.html

网友:
速度很快,我的microblaze最小系统弄好了,还在琢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拿到license的

网友:
我的altera的ep3c系列的最小系统板子也调试好了,到有空整理资料上传下,

网友:
硬件详细解析……PCB

硬件详细解析……PCB

PCB 表面分析

1、空间

        大部分电阻,电容以0402,0201封装。 集成电路以BGA,PFN,SOP为主的表贴封装。   只有网口插座是通孔针式封装,也最占面积。采用USB供电,电源插头也省了。元件总体占空间较小,整体较整齐。

 2、外观

        PCB板表面的红颜色是一种阻焊剂也称阻焊漆,防止电器原件在焊接过程中出现错焊,也防止焊接元器件在使用过程中线路氧化和腐蚀,减少故障率。元件标注清晰,加有必要的测试点及LED指示。

3、工艺

       此板为四层,最上面和最下面的两层为“信号层”,中间两层分别是接地层和电源层。将信号层放在电源层和接地层的两侧,既可以防止相互之间的干扰,又便于对信号线做出修正。这样的设计可使信号线相距足够远的距离,减少彼此的干扰,并且有足够的电流供应。

4、 布线

     是漂亮而整齐的走线,为满足时序要求有大量蛇形线,差分线。

网友:
硬件解析……SCH

整体可分为以下几块:

1、     扩展用户I/O口,两组共16个口可用。

2、    时钟处理

3、  自定义LED指示

4、  复位按钮,拔码输入。

5、  集成JTAGUSB TO JTAG

6、  串口 USB TO UART

7、  LPDDR SPI FLASH

8、  电源

网友:
硬件解析……SCH1

扩展I/0。共16个可用I/O口。

上图为引出的两组针间距为2.54mm12针黑排插I/O口。

网友:
为了减小寄生电容,此器件下不能放置地或电源平面。

CDCE913德州仪器 1.8V 可编程 VCX01-PLL 时钟合成器

  • 基于 PLL 模块的、低成本、高性能的可编程时钟合成器,其可以在单输入频率的不同频率下生成多达三个输出时钟。每一个输出均可以进行系统内编程,从而使用一个独立的可配置 PLL 就可用于任何高达 230MHz 的时钟频率。该器件的显著特点是具有 ±150-ppm 拉动范围 (pulling range) 及三个低抖动和低斜率输出的 VCXO 输入。其应用范围包括数字媒体系统、流媒体、GPS 接收机、便携式媒体以及 DSP/OMAP/DaVinci™ 媒体处理器。1-PLL3 输出

灵活的输入时钟概念

  • 外部晶振:8 MHz32 MHz
  • 片上 VCXO:拉动范围为 ±150 ppm
  • 单端 LVCMOS 高达 160 MHz

高达 230 MHz 的自由可选输出频率

低噪声 PLL 内核

  • 高度集成的 PLL 环路滤波器组件
  • 低周期抖动(典型值为 50 ps

独立的输出电源引脚

  • CDCE9133.3 V 2.5 V
  • CDCEL9131.8 V

灵活的时钟驱动器

  • 三用户可定义控制输入 [S0/S1/S2],例如:SSC 选择、频率转换、输出启用或断电
  • 为视频、音频、USBIEEE1394RFIDBluetooth™WLANEthernet™ 以及 GPS 生成高精度时钟
  • 生成了可与 TI-DaVinci™OMAP™ DSP 一起使用的通用时钟频率
  • 可编程 SSC 调制
  • 实现了 0-PPM 时钟发生

1.8-V 器件电源
宽泛的温度范围:–40°C85°C
采用 TSSOP 封装

网友:
上图为贴装4拉拔码,Pcb板上并没有焊接RP1,可使用下拉电阻。

网友:
固定频率为66.6Mhz低成本硅振荡器

 封装为8 usop

ds1088 为低成本硅振荡器,具有1.0%频率容差 低成本、固定频率EconOscillator

工厂设定的312kHz133MHz方波发生器,单输出,无需外部定时元件 ,2.7V3.6V供电 ,关断模式 ,温度和电压变化时,1.0%的频率容限,宽工作温度范围(-20°C+85°C)

DS1088L低成本时钟发生器无需外部定时元件,即可输出方波。固定频率振荡器经过了工厂校准,可工作在312kHz133MHz的频率范围内。DS1088L具有关断引脚,适用于功耗敏感的应用。

,硅振荡器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与晶体和陶瓷谐振器不同的是,硅定时器件对于振动、冲击和电磁干扰(EMI)不敏感。此外,硅振荡器不需要精心匹配定时元件或严格的电路板布线

实际应用中,除了一些环境因素外,时钟源的选择标准通常依据四个基本条件:精度、供电电压、尺寸和噪声。精度需求通常取决于特定应用所采用的通信标准。例如,高速USB需要±0.25%

总体时钟精度。相比之下,无需外部通信的系统可能只需5%10%、甚至20%的时钟源精度便能很好地工作。

硅振荡器与晶体或陶瓷谐振器的比较

微控制器时钟的供电电压典型范围是1V5.5V,而硅振荡器典型的供电电压范围为2.4V5.5V

时钟噪声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放大器的噪声、电源噪声、线路板布线、以及振荡元件固有的噪声抑制特性等(或品质因数“Q”)。晶体的Q值很高,一般而言产生的噪声最小,特别适合用

于要求低基带噪声的系统中,例如音频CODEC

然而,硅振荡器占据的空间最小,而且不需要附加的定时元件。对于大多数硅振荡器来说,所需的外部元件通常只有一个电源旁路电容。。

硅振荡器的优点

硅振荡器,这种完全集成的振荡元件是最简单的时钟源。这些器件可产生规定频率的方波,可直接送入微控制器(µC)的时钟输入。硅振荡器并不依赖于机械共振特性来获得振荡频率,而是基于

一个内部的RC时间常数。这样的设计使硅器件对于外部机械作用不敏感。而且,与传统振荡器不同的是,没有裸露在外的高阻抗节点,这样使硅振荡器可以承受更大的湿度和EMI影响。

硅振荡器的应用

如果用硅振荡器代替晶体或陶瓷谐振器,首先可以去掉和振荡电路相关的所有元件。这通常包括一到两个电阻和两个电容(如果它们未被包含在谐振器封装内)。振荡器可以安装在适当的位置,

然后将其时钟输出引到微控制器(µC)时钟输入(OSC1)引脚。振荡器的电源应该来自于驱动µC时钟输入电路的电源。

振荡器在电路板上的布局通常没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这种器件输出的是低阻抗方波,它能够在电路板上传送足够的距离,且无须顾虑其他信号对它的干扰。硅振荡器能够驱动多个器件。

网友:
板上实现集成JATG调试器

爱特梅尔公司(Atmel Corporation) AVR微控制器系列AT90USB162,适合于大批量的USB应用,高性能人机接口器件(Human Interface Device, HID)以及无线适配器。 AT90USB162器件以8AVR微控制器核为基础,具有全速USB(12Mbits/s)控制器,分别带有8Kb16Kb的闪存,可以通过USB接口实现系统内编程(in-system programming)512KB的片上EEPROM能让用户在不干扰应用的情况下进行参数设置。 此器件配备了SPIUART接口,确保可与外部组件通信。此外,也加入了一个100mA的片上调压器,可以为共享的器件如高性能鼠标的激光传感器、或无线适配器的RF收发器等供电。AT90USB82/162采用32脚的微型5×5mm QFN封装,并提供21个通用I/O,可用于侦测中断。

此外,全速USB提供准确而快速的响应能力,能全面发挥激光传感器的性能之余,还提供足够的带宽音频流应用(例如VoIP手机)。同一个器件既可用作无线台式系统的核心;又可支持鼠标、键盘和双向音频设备。另外,凭借其全速带宽,AT90USB162闪存的编程工作可以在0.5秒内完成。该程序可以在生产线的最后阶段下载,而无需加入专用的连接器来配合系统内编程,其优点是不但能够降低成本,而且对于空间受限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终端用户就可以灵活地进行并行编程、OEM/ODM定制,甚至产品升级。

网友:
CP2101的升级产品CP2102是美国Silicon公司生产的高集成度USBUART专用芯片。它用最简单的外部电路、最少的外部器件和最小的电路板面积实现USB2.0UART的转换。

    CP2102
集成度高,内置USB2.0全速功能控制器、USB收发器、晶体振荡器、EEPROM及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支持调制解调器全功能信号,无需任何外部的USB器件。功能强大,采用MLP-28封装,尺寸仅为5mm×5mm,占用空间非常小。

与其他USB-UART转接电路的工作原理类似,CP2101通过驱动程序将PCUSB口虚拟成COM口以达到扩展的目的。虚拟COM口(VCP)的器件驱动程序允许一个基于CP2101的器件以PC应用软件的形式作为一个增加的COM口独立于任何现有的硬件。COM口使用运行在PC上的应用软件以访问一个标准硬件COM口的方式访问基于CP2101的器件,PCCP2101间的数据传输是通过USB完成的,因此,无需修改现有的软件和硬件就可以通过USB向基于CP2101的器件传输数据。

CP2101
的体积虽小但功能非常强大,其主要特性如下:

·
内含USB收发器,无需外接电路器;
·
内含时钟电路,无需外接振荡器;
·
其内部512字节的EEPROM可用于存储产品生产商的ID、产品的ID序列号、电源参数、器件版本号和产品说明;
·
内含上电复位电路;
·
片内电压调节可输出3.3V电压;
·
符合USB2.0规范的要求(12Mb/s);
·SUSPEND
引脚支持USB状态挂起;
·
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兼容所有握手和调制解调器接口信号;
·
支持的数据格式为数据位8、停止位12和校验位(包括奇校验、偶校验和无校验);
·
波特率范围为300b/s921.6kb/s
·
内含512字节接收缓冲器和512字节发送缓冲器;
·
支持硬件或X-On/X-Off握手;
·
支持事件状态。

    此外,通过厂商及销售商免费提供的、适用于Windows(Windows CE)LinuxMac OS-X等多个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可省去CP2101系列器件二次开发的投入。这样,在一般情况下,焊接完毕并安装好驱动程序即可使用。

工作原理

CP2101的内部结构及外部基本连接电路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用CP2101进行串口扩展所需的外部器件非常少,仅需3只去耦电容器即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1 USB功能控制器和收发器
CP2101
中的USB功能控制器是一个符合USB2.0的全速电路,带有收发器和相应的片内上拉电阻器。USB功能控制器管理USBUART间的所有数据传输,以及由USB主控制器发出的请求命令和用于控制UART功能的命令。通过USB挂起和恢复信号可支持CP2101及外部电路的电源管理。当在总线上检测到挂起信号时,CP2101将进入挂起模式。在进入挂起模式时,CP2101会发出SUSPENDSUSPEND信号,同时,在CP2101复位后,CP2101也会发出该信号直到USB要求的器件配置完成。CP2101的挂起模式会在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时被取消:
1)检测到继续信号或产生继续信号时;
2)检测到一个USB复位信号;
3)器件复位。
在退出挂起模式时SUSPENDSUSPEND信号被取消。
需要注意的是SUSPENDSUSPENDCP2101复位期间会暂时处于高电平,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可以使用一个大的下拉电阻器(10kΩ)来确保SUSPEND在复位期间处于低电平。

3 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接口
CP2101
UART接口包括TX发送、RX接收数据信号,以及RTSCTSDSRDTRDCDRI控制信号。UART支持RTS/CTSDSR/DTRX-On/X-Off握手,还可以通过编程使UART支持各种数据格式和波特率。UART的数据格式和波特率编程可在PC上进行。表1所列是CP2101串行总线的数据格式和波特率。

1 CP2101串行总线的数据格式和波特率
数据位 8
停止位
校验位 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波特率 300600120018002400480072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05600057600115200128000230400460800921600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CP2101异步串行数据总线的数据位和停止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实际使用中可以通过软件改变校验位和波特率,但是,改变数据位和停止位会在通讯中出现异常现象。

3 内部EEPROM
CP2101
内部集成了一个EEPROM,可用于存储由设备原始制造商定义的USB供应商的ID、产品的ID说明、电源参数、器件版本号和器件序列号等信号。USB配置数据的定义是可选的。如果EEPROM没有被OEM的数据占用,则采用默认方式配置数据。注意,尽管如此,对于可能使用多个基于CP2101的器件连接到同一个PCOEM应用来说,它们需要一个专一的序列号。

内部EEPROM可通过USB进行编程,以便OEMUSB配置数据和序列号可以在制造和测试时直接写入到系统上的CP2101中。Silicon公司提供一种专门为CP2101内部EEPROM进行编程的工具,同时还提供一个Windows DLL格式的程序库。该程序库可在制造过程中将EEPROM编程步骤集成到OEM中,以便用自定义软件进行流水线式测试和序列号的管理。EEPROM的写寿命典型值为100,000次,数据保持时间为100年。

网友:
MT46H32M16LFBF-5

  • MT46H32M16LFBF-5 Mobile LPDDR 技术
  • Density 存储容量:512Mb
  • ROHS 环保无铅:Green 无铅环保
  • Depth 纵向容量 x Width 横向宽度:32Mb x16
  • Voltage 供电电压:1.8V
  • Package 封装形式:VFBGA 60-ball
  • CLock Rate 时钟频率:200 MHz
  • DATA RATE 数据主频:LPDDR400
  • CyCLe Time 存取时间:5ns
  • Operating Temperature 工作温度:0C to +70C

网友:
PolyZen器件是聚合物增强型齐纳二极管,可在单一封装中提供防止过压、过流和ESD瞬态损坏的协同保护

新型polyzen保护器件ZEN056V130A24TVS.USB设备来说,PolyZen器件可被置于USB输入端口、Powered-B插头以及/任何适用的附加电源端口。PolyZen器件为设计师们提供了高功率钳位二极管所具有的简洁性,同时避免了对大量散热的需求。该器件的嵌入式“时间延迟”过压闭锁和过流开关有助于防止由使用不当电源、反向偏置电源、负电压以及由过流、ESD瞬态、感应尖峰或其他过压故障所产生的损坏。它还可帮助制造商降低保修成本和提升以下便携式电子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
四通道电源管理用于产生各种工作电压,通过USB口的5V降压转换以下电压: +3.3v,+2.8v,+1.8v,+1.2v.并利用发光二极管指示出工作状态。

TPS65708  采用超小型芯片级封装的  四通道电源管理单元 (PMU)

TPS65708 是专为嵌入式摄像机模块或其它便携式低功耗终.

它包含两个高效降压转换器、两个低压降线性稳压器 (LDO) 以及一个用于驱动 LED 7.5mA 电流吸入器。

输入电压范围:高达 3.6V 6.0V ,用于 TPS65708 2 x 200mA 降压转换器 ,2.25MHz 开关频率,两个通用 200mA LDOPWM 可调光电流吸入器。

网友:
DP83848-单路10/100Mb/s以太网收发器能量检测模式 DP83848-单路10/100 Mb/s以太网收发器 能量检测模式 1.0 介绍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DP8384810/100Mb/s单路物理层器件提供了低功耗性能,其包含一个智能电源关闭 状态-能量检测模式。本应用注释详细解释了DP83848 能量检测模式的原理和工作过程。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应用注释1401 Brad Kennedy 20059月路上检测到相反极性的同步信号时(例如在发送对上观 察到"1"同时在接收对上观察到"1")才会发生。这 个信号是无效的,所以应该不会发生。  如果器件和它的链接对象同时处于能量检测低功耗 状态,每个器件都会寻找接收活动并允许它进行上电操 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P83848周期性地发送脉冲给它的链接对象,从而允许对象进行上电和初始化正常发 送活动。当该脉冲同链接脉冲相类似时,他们的间距并 不足以维持和对象之间的10Mb/s链接速度。  实际的脉冲间距中包含了一个随机分量。既然当传 送脉冲时接收器是禁止的,那么用同样的发送序列的两 个站点将会无法从能量检测模式中恢复过来。通过发送 序列的随机分量可以防止该情况的发生。

网友:
 板上默认模式为 Master Serial / SPI mode

网友C:
很有速率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速率哟!

谢谢支持,

一直在努力!

网友:
不错,分析很好,软件方面心得还需要等你哦

网友:
EDA配制

EDA配制------------Xilinx ISE Design Suite

一、Xilinx ISE Design Suite简介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设计套件是面向 Virtex -6 Spartan -6 FPGA 系列并针对生产力精心优化的工具套件,在降低功耗与成本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为业界唯一一款特定领域的设计套件,赛灵思最新版本的发布, 是这一行业屡获殊荣的软件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又一重要一步,它将进一步提高设计生产力和系统性能,使逻辑、嵌入式、数字信号处理 (DSP) 和系统设计人员能够更轻松地推出更复杂的创新型可编程电子产品,从而加速产品上市进程并提升产品质量。
ISE DESIGN SUITE
的主要优势
针对 VIRTEX -6 SPARTAN -6 FPGA
利用自动时钟门控技术将动态功耗降低30%之多
利用第四代部分重配置设计流程降低系统成本
● PlanAhead -
面向逻辑设计人员的新款 RTL 到比特流设计流程
利用 AXI4 接口实现即插即用式 FPGA 设计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2.4
凭借半导体产业首个符合 AXI4 标准的即插即用型 IP 进一步扩展了 Xilinx 平台设计方法。
ISE Design Suite 12.4
主要功能:
● Spartan-6 FPGA
将静态功耗削减 30%,性能提升 12%
● AMBA 4 AXI4
工具和 IP 支持现已开始投产,可满足即插即用型设计需求
● AMBA 4 AXI4
总线功能模块助您轻松验证设计

ISE Design Suite 12.4配置

1ISE Foundation是业界最全面的可编程逻辑设计环境。ISE Foundation支持所有赛灵思领先CPLDFPGA产品系列,并且提供了完成任何逻辑设计所需要的一切,即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与第三方EDA设计工具紧密集成。ISE Foundation免费提供了ISE Simulator Lite版本,并且提供了升级到ISE Simulator全功能版本的选择。

ISE WebPACK 可从赛灵思网站免费下载。ISE WebPACK 为完成采用赛灵思CPLD和低密度FPGA的可编程逻辑设计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并且包含业界领先的ISE Foundation工具中的同样工具。

ISE 的主要功能包括设计输入、综合、仿真、实现、下载,包括了FPGA开发的全过程。

1、设计输入 ISE Text Editor 可用于原理图编辑,生成IP Core ,状态机设计以及约束文件编辑。

2、综合,有自身工具XST,也内嵌LenonardoSpectrm Synplify工具。

3、仿真,图形化波形工具HDL Bencher 。提供了Modelsim的接口。

4、实现,包括了翻译,映射,布局布线等。还备有时序分析,管脚指定和增量设计等功能。

5、下载,包括BitGen 文件转换工具,iMPACT配置工具。

网友:
2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套件为采用赛灵思FPGA的高性能DSP系统提供了完整的设计环境。通过Simulink MATLAB系统建模和自动代码生成的无缝集成,高级抽象可自动编译到高度并行的系统中,并且不会带来任何性能损失。System GeneratorXilinx XtremeDSP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XtremeDSP 解决方案提供了先进的芯片技术、设计工具、IP内核、开发套件以及专用设计和教育培训服务。AccelDSP Synthesis Tool -AccelDSP 综合工具可直接从浮点MATLAB® M-文件自动生成可综合的RTL模型。利用AccelDSP综合工具,以MATLAB语言编写的算法可驱动整个设计和验证流程。从浮点定义到门级实现的所有主要步骤都可从MATLAB源语句生成,并且可通过直观的用户界面控制。

3Xilinx Platform Studio (XPS) –对于适配到Xilinx FPGA的采用PowerPC 硬处理器核和 Xilinx MicroBlaze 软处理器核的嵌入式子系统,Xilinx Platform Studio套件可以完成设计的简化、抽象和加速。XPS 套件与计算IP库、软驱动、文档、参考设计和MicroBlaze软处理器IP内核共同构成赛灵思嵌入式开发套件(EDK)的一部分。

4PlanAhead设计和分析工具 - 通过采用过去ASIC设计人员常用的分层布局规划技术来提高综合和布局布线等设计步骤的效率,PlanAhead工具支持FPGA设计人员取得更优异的结果。这一方法可大大减少设计反复次数和缩短反复时间,并且平均可将设计性能再提高15%PlanAhead用户可快速通过“what if”假设分析来尽早确定并排除潜在问题,同时将关键路径和模块分组并通过连

5ChipScope Pro调试和验证 ChipScope Pro分析工具支持对FPGA设计进行片上实时验证和调试,器件此时仍然与整个系统互动。与传统调试方法相比,可以使验证周期缩短50%ChipScope Pro还可以直接与Agilent逻辑分析仪配合使用,实现更深的FPGA信号分析

网友:
二、Xilinx ISE Design Suite安装

Xilinx全部软件都不能安装在带空格带中文字符的目录中,也就是说不能装在Program Files目录下。

三、ISE12.4 的工程建立与输入

1.打开ISE软件,选择file->New Projec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工程名称以及保存的路径.

2. next之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需要选择工程所用到的器件型号等信息,工程建好以后,器件可更改。

3.选中工程名,右键,可选择new source,表示建立新文件,已经有存在的文件,可以选择add source,添加文件到该新建的工程中.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4. ,添加例中的文件ledflash.v 。为了使用方便我们可借助第三方软件Ultra Edit编辑代码。EDIT->Preferences 打开参数设置介面。

设置ISE General->Editors->Editor选择Ultra Edit项。如果绿色版本的 要设置如下,Command line syntax中输入:       UE_PATH  $1 -l$2

其中UE_PATHUE在你系统中的绝对路径。

设定成功后,打开文件ledflash.v将自动开启UE软件,并载入ledflash.v

为了使UltraEdit高亮显示Verilog。还要加入Verilogwordfile文件。

语法高亮,便于编辑。

网友:
四、HDL测试代码的仿真

1HDL测代码的产生

  基于Verilog语言建立测试平台,首先在工程管理区将Sources for选项设置为Behavioral Simulation,在任意位置单击右键,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 Soure 命令。然后选取Verilog Test Fixture 类型。再输入文件名。单击NEXT进入下一页,选取要要进行测试的模块。ISE将产生测试模块代码,这只是测试平台的完整架构,要修改才能使用。

1、基于ISE Isim 的仿真

Isim ISE 默认的仿真工具。选中Xilinx ISE Simulator 下的 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项。单击右键,选择弹出菜单中的Properties项。将弹出属性设置对话框。可设置仿真相关的参数如仿真时间。

仿真参数设置后,就可以进行仿真了。直接双击ISE Simulator 软件中的 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

 ISE将自动启动ISE Simulator 软件。并显示仿真结果。

网友:
2、基于ISE12.4 + Modelsim SE 6.6c 的仿真

(1)、首先要在Modelsim中指定ISE的仿真库。

选进入DOS模式。开始->运行 输入CMD命令。打开MS-DOS窗口。

DOS模式下进入ISENT目录 盘:\Xilinx\12.4\ISE_DS\ISE\bin\nt 再执行下列命令。

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ib all –cfgopt H:\Modeltech_6.6c\Xilinx_libs –p H:\modeltech_6.6c\win32 运行时间较长。

(2)、在XiLinx本地库编辑成功后,\Xilinx\12.4\ISE_DS\ISE\bin\nt目录下也会生成modelsim.ini文件。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选中Library目录下除OTHER以外的内容,添加到H:\modeltech_6.6c 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中。

 (3)、打开ISE,单击Edit-.>Preference选项。选取Intergal Tool选项。指定ModelSim就可以了。

 ISE 工程建立时,默认置的Isim仿真。在ISE 介面选中Project-> Desing Properties .

将打开Desing Properties介面,选取Simulator 中的Modelsim SE Verilog 项即可。

4)、再次编译仿真库。在工程管理区双击 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se

(5)、 开始仿真。首先工程管理区选择要仿真的文件。再双击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 creating main do file (test_led.fdo) for Behavioral Simulation...

    > executing 'H:/modeltech_6.6c/win32/vsim.exe -version' to get the mti_se version...

    > mti_se version is 6.6c

 * determining pre-compiled simulation library path information...

   > using mapping file from project dir (G:/LX9/PROG/TEST/modelsim.ini)...

   > extracting library mapping information from 'G:/LX9/PROG/TEST/modelsim.ini'...

     > Compilation info: secureip

       ********************************************************

       + Source Library    : H:/Xilinx/12.4/ISE_DS/ISE/secureip/mti

       + Compilation Time  : Wed Aug 10 09:34:10 2011

       + Platform          : nt

       + Simulator         : mti_se

       + Simulator Version : 6.6c

       + Xilinx Version    : 12.4

       + Number of Errors  : 0

       + Number of Warnings: 0

       ********************************************************

       > secureip (=>"H:/Xilinx/12.4/ISE_DS/ISE/verilog/mti_se/6.6c/nt/secureip")

将启动ModelSim SE 并显示出仿真波形。

网友:
通过ISE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在工程的文件夹下会生成 *.fdo和*.tdo的文件,用编辑器打开文件查看,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命令:
######################################################################
##
## Filename: ledflash.fdo
## Created on: Fri Aug 12 9:35:33 中国标准时间 2011
##
##  Auto generated by Project Navigator for Behavioral Simulation
##
##  ---------------------DONOT EDIT THIS FILE-------------------------
##  You may want to add additional commands to control the simulation
##  in the user specific do file (.udo) which is automatically
##  generated in the project directory and will not be removed on
##  subsequent simulation flows run from Project Navigator.
##  ---------------------DONOT EDIT THIS FILE-------------------------
##
######################################################################
#
# Create work library
#
vlib work
#
# Compile sources
#
vlog  "source/ledflash.v"
vlog  "x:/Xilinx/12.4/ISE_DS/ISE//verilog/src/glbl.v"
#
# Call vsim to invoke simulator
#
vsim -voptargs="+acc" -t 1ps  -L xilinxcorelib_ver -L unisims_ver -lib work work.ledflash glbl
#
# Source the wave do file
#
do {ledflash_wave.fdo}
#
# Set the window types
#
view wave
view structure
view signals
#
# Source the user do file
#
do {ledflash.udo}
#
# Run simulation for this time
#
run 1000ns
#
# End
#
修改后,可再次调ledflash.fdo可刷新波形。

网友:
3、基于Modelsim SE 6.6c +Debussy  的仿真

在一个比较大的工程中,若用modelsim仿真的话,必须在仿真前添加所要观察的波形,若仿真后想重新添加波形的话,就得重新仿真。而通过debussy,可以记录仿真过程中所有波形,并且debussy的波形编缉功能是比较强大。

    DebussyNOVAS Software, Inc(思源科技)发展的HDL Debug & Analysis

tool,这套软体主要不是用来跑模拟或看波形,它最强大的功能是:能够在HDL source codeschematic diagramwaveformstate bubble diagram之间,即时做trace,协助工程师debug

简单介绍下。打开Debussy时,要关闭modelSim.

(1)编辑modelsim根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去掉只读属性,将; Veriuser = veriuser.sl 更换为Veriuser = novas.dll注意Veriuser前面的分号要去掉

(2)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54\WINNT下的novas.dll 拷贝至  C:\Modeltech_6.1d\win32

(3)testbentch中添加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fsdb");

         fsdbDumpvars(0,"顶层文件名(testbench的话即为testbench)");

       End

(4)ModelSim的主要作用是产生.fsdb文件,没必要启动ModelSim GUI。可以用文本编辑器生成一个.bat文件,在MS-DOS下自动生成.fsdb文件。如下:

vlib work

    vlog  " glbl.v "

    vlog  " ledflash.v "

    vlog  " test_led.v "

    vsim -c work.test

(5)仿真结束打开debussy再打开nWARE加入*.*.fsdb文件即可看到波形

添加要观察的波形。

观察波形。

利用DEBUSSY 观察nScheme示意图。点击图形将出现此部分的代码。

网友:
五、 综合

五、 综合

1、基于XILINX的综合

    综合就是将HDL语言、原理图等设计输入翻译成由与、或、非门各RAM、触发器等基本逻辑单元组成的逻辑连接。并根据目标和要求优化所生成的逻辑连接而生成EDF文件。

在过程管理区双击Synthesize-XST,就可完成综合。并且给出初步消耗资源的情况。

2、综合的RTL结构图

3XST设置。 些页面人为综合选项HDL语言选项以及Xilinx 特殊选项。

1>、综合选项

       优化目标。优化努力程度,使用综合约束文件。全局优化目标。生成寄存器传输级视图。定时序约束。

    2>HDL语言选项

       有限状态机编码算法,条件语句实现类型 。RAM实现类型 。ROM实现类型。优先级译码扩展,移位寄存器扩展。资源共享。

    3> 、特殊选项

       插入I/0缓冲器。最大扇出。寄存器复制。等效寄存器删除。优化Slice结构。

网友:
六、ISE的实现。

    实现就是将综合输出的逻辑网表翻译成所选器件的底层模块和硬件原语。将设计映射到器件结构上。进行布局布线。以达到在选定器件上实现设计的目的。实现分3步:翻译逻辑网,映射到器件单元以及布局布线。在ISE中,执行实现过程,自动执行翻译,映射和布局布线过程。也可以单步。

1、翻译的主要作用是将综合输出的逻辑网表翻译为Xilinx特定器件的底层结构和更硬件原语。设计文件和约束文件合并生成逻辑描述NGD文件和BLD文件。双击工作区的Ttanslate开始翻译过程。产生的部分报告如下:

rtition Implementation Status

-------------------------------

  No Partitions were found in this design.

-------------------------------

NGDBUILD Design Results Summary:

  Number of errors:     0

  Number of warnings:   0

Total memory usage is 83596 kilobytes

Writing NGD file "ledflash.ngd" ...

Total REAL time to NGDBUILD completion:  8 sec

Total CPU time to NGDBUILD completion:   5 sec

Writing NGDBUILD log file "ledflash.bld"..

2、映射的主要作用是将设计映射到具体器件上。

    由转换流程生成的NGD文件将被映射为目标器件的特定物理逻辑单元。并保存在NCD文件中。双击MAP即可开始映射。 产生报告的部分如下:

Section 10 - Timing Report

--------------------------

A logic-level (pre-route) timing report can be generated by using Xilinx static

timing analysis tools, Timing Analyzer (GUI) or TRCE (command line), with the

mapped NCD and PCF files. Please note that this timing report will be generated

using estimated delay information. For accurate numbers, please generate a

timing report with the post Place and Route NCD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ming Analyzer, consult the Xilinx Timing

Analyzer Reference Manual;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RCE, consult the Xilinx

Command Line Tools User Guide "TRACE" chapter.

Section 11 - Configuration String Details

3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网友:
七、 用户约束文件

    用户约束是FPGA设计不缺少的,在ISE中有多咱用户约束,可指定设计各个方面的设计要求。如管脚位置约束,区域约束,时序约束各电平约束等。管脚位置约束将模块的端口和FPGA的管脚对应。时序约束可合食品店设计在高速时钟下的工作可靠。以上约束不仅可通过约束文件完成,也可以通过管脚和区域约束器PACE以及时序约束分析器Timeing Analyzer 等图形操作完成。ISE可添加多个UCF文件,为不同层次的模块以及同一层次的模块添加不同用户约束。

FPGA设计的约束文件有3类,即用户设计文件UCF,网表约束文件NCF,物理约束文件PCF。用户在设计输入阶段编写UCF文件,然后UCF文件和设计综合后生成NCF文件。最后经过实现生成PCF文件。

1、位置LOC约束是FPGA设计中最基本的布局约束和综合约束。能够定义基本设计单元在FPGA芯片中的位置。可实现绝对定位,范围定位以及区域定位。还可以将一组基本单元约束在特定区域中。如例程文件ledfash.ucf中:

NET "CLK_66MHZ"     LOC = "K15"

NET LED<0>           LOC = P4

NET LED<1>           LOC = L6

以上将I/O 管脚分配给予实例信号。

可以通过IOSTANDARD设置对端口或实例指定专门的I/O标准。

NET "CLK_66MHZ"     LOC = "K15"  | IOSTANDARD = LVCMOS33;

        指定电平标准.3V LVCMOSVCC3.3VVOH>=3.2VVOL<=0.1VVIH>=2.0VVIL<=0.7V

1、时序约束

一般,添加约束的原则为先附加全局约束,再补充局部约束,而且局部约束比较宽松,以提高布线成功概率。在添加全局时序约束时,要根据时钟频率分为不同的时钟域,添加各自的周期约束,然后对输入输出口信号添加偏移约束,对片内逻辑添加附加约束。如下周期约束:

TIMESPEC TS_CLK_66MHZ = PERIOD CLK_66MHZ 15000 ps INPUT_JITTER 1000 ps;

网友:
八 ISE 器件配置

  ISE 器件配置

   FPGA是基于SRAM结构的,每次掉电后编程信息易失,因此芯片上电后必须重新配置。需要从非易失器件中加载配置文件或由PC再次配置。ISE集成了FPGA配置工具iMPACT,Xilinx公司的所有可编辑芯片的配置过程必须由iMPACT完成。iMPACT还可成生成PROM各种下载文件。
1、JTAG线配制
      板上集成了JTAG仿真下载线。接上USB后,首先发现新硬件。

装驱动

查看成功

Impact 设置一下。Output-> Cable -> Setup . 要填入digilent_plugin才可。

网友:
1、配置FPGA器件
FPGA配置主要用于调试段快速、多次验证功能。断电后芯片内的逻辑立刻消失。每次上电都要重新配置。
1 产生配置文件。在过程管理区中双击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选项即可完成。生成的编程BIT二进制比特流文件。

启动iMPACT进行配制。双击过程管理区下的Manage Configure Project (Imact)

JTAG链检正确后,在FPGA芯片上双击,选择BIT文件。

FPGA图标上右键,选择Program命令。就可以对FPGA设备进行编程。

配制成功

网友:
   配置PROM器件
ISE 中内嵌比特流生成器,可生成FPGA以及PROM格式文件。从而实现动态配置。只有生成PROM文件并下载PROM芯片后,才能保证FPGA上电自动加载逻辑并正常工作。

  首先产生BIT文件。在过程管理区中双击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选项即可完成。生成的编程BIT二进制比特流文件。要设置SPI项。

 iMPACT软件中,双击 Create PROM File ,弹出转换文件介面。

配制后,选定要用的BIT文件,产生MCS文件。

生成MCS文件后,回到Boundary Scan ,再次选定FPGA图标。右键,选择 Add SPI/BPI Flash 选项。选择SPI的芯片N25Q128。在FLASH图标上右键选定Program.

成功后如下

网友:
楼主真不错。。很详细呀!

网友:
在线逻辑分析仪ChipScope的使用

在线逻辑分析仪ChipScope的使用

   逻辑分析仪是FPGA调试时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传统的逻辑分析仪价格贵,还要使用大量的探头,操作不太容易。为些Xilinx推出了在线逻辑分析仪(ChipScope Pro),允许通过软件的方式进行逻辑分析。此方案稳定,可靠,成本低廉,操作方便。极为实用。

   ChipScope Pro 的主要功能是通过JTAG 口、在线实时地读出FPGA 的内部信号。基本

原理是利用FPGA中未使用的BlockRAM,根据用户设定的触发条件将信号实时地保存到这

BlockRAM中,然后通过JTAG口传送到PC机,显示出时序波形。也就是,在你综合完的网表里插入用于采集数据的core(包括ILAICON),插入的方式可以用core inserter,也可以用core generator,只不过后者需要在源代码中实例化。用core inserter更为快捷,基本上就是选择你要观察的信号以及触发源、时钟等,然后运行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网表文件,再用这个网表在ISE里面进行布局布线,生成下载文件,通过JTAG方式下载到芯片里运行。在芯片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你选择的触发源发生跳变,或满足触发条件时,芯片里的core会将你要观察的信号采集并存储在芯片内的RAM(也可以是FF)中,然后通过JTAG口将采集到的信号上载到PC,最后在PCchipscope analyzer的界面中以波形的方式显示出来,因此你就能看到芯片里的信号波形。

一般来说,ChipScope Pro 在工作时需要在用户设计中实例化两种核:一是集成逻辑分

析仪核(ILA coreIntegrated Logic Analyzer core),提供触发和跟踪捕获的功能;二是集成

控制器核(ICON coreIntegrated Controller core),负责ILA 核和边界扫描端口的通信,一

ICON核可以连接1~15ILA 核。

ChipScope Pro 工具箱包含3 个工具: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核生成器)、

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核插入器)和ChipScope Pro Analyzer(分析器)。

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 的作用是根据设定条件生成在线逻辑分析仪的IP核,包

ICON核、ILA 核、ILA/ATC2 核和IBA/OPB核等,设计人员在原HDL 代码中实例化这

些核,然后进行布局布线、下载配置文件,就可以利用ChipScope Pro Analyzer 设定触发条

件、观察信号波形。

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 除了不能生成IBA/OPB 核和ILA/ATC2 核以外,功能与

ChipScope Pro Core Generator 类似,可以生成ICON核和ILA 核,但是它能自动完成在设计

网表中插入这些核的工作,不用手工在HDL代码中实例化,在实际工作中用得最多。

网友:
ChipScope Core Inserter的使用

ChipScope Core Inserter的使用

1  添加添加ChipScope Core Inserter 工程文件工程文件

添加添加 工程文件工程文件

工程中产生 led.cdc文件

双击led.cdc ,打开ChipScope Pro Core Inserter

ISE 中启动Core Inserter,网表的输入输出目录 ISE 自动设置,且其参数只能在

ISE 中改变,不能在Core Inserter 中修改。

网友:
配置ICON 核核

ICON核是所有核和JTAG扫描电路的通信控制器,因此首先对其进行配制。配制边界扫描的基本组件。边界扫描的基本组件(BSCAN_VIRTEX2 BSCAN_VIRTEX)用来完成 与 JTAG 边界扫描逻辑的通信.边界扫描组件扩展了 FPGA 器件 JTAG 测试存取口(TAP)的接口,因 此可以在 FPGA 内部建立最多两个扫描链.ChipScope Pro Analyzer 通过边界扫描组件提供的两个内部 扫描链(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配置配置ILA 核核

ILA 核的配置分为3 个部分:触发参数、捕获参数、网线连接。

Trigger Parameters 选项卡用于设置触发输入信号和触发条件判断单元。Number of Input

Trigger Ports 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 ILA 核输入触发端口的数目。每个 ILA 核最多可以有 16个输入触发端口。每个触发端口都有位宽(触发端口的信号线总数)、触发条件判断单元的类型和数目等。

Capture  Parameters 选项卡用于对存储深度、数据位宽、采样时刻等参数的设置。

ChipScope存储缓冲区所能够存储的最大采样值个数成为存储深度,与数据宽度共同决定了

Block RAM 的占用数。如果选中 Data Same As Trigger 选项,则数据与触发信号相同,这是一种很常用的模式,可以捕获和采集触发逻辑分析仪的任何数据。在这种模式下,ILA 核省略了数据输入端口,可以减小 CLB 和布线资源的占用,但总的数据宽度不能大于 256bit

不选中 Data Same As Trigger 选项时,数据和触发信号完全独立,当采样的数据位宽小于触

发宽度时,能减少采集的数据,节省Block RAM 资源。在本次练习中,我们选择Data Same

As Trigger这种常用模式,存储深度选择 8192,在时钟上升沿采样。

完成捕获参数的设置后,Core Inserter 能够根据相应配置准确给出Block RAM的个数,

Core Utilization 框所示。

Net Connections选项卡用于将在线逻辑分析仪的输入信号和设计中的网线连接起来。由

于目前尚未建立连接,所以 Net  Connections 中的所有信号都为红色显示。点击 Modify

Connection,会弹出 Select Net 配置界面。

利用 Select Net 对话框,可以把ChipScope的工作时钟、触发信号、数据信号与设计中

的网线连接起来,方法是在右侧选中 ChipScope 的信号,在左侧下方选中需要连接的网线,

单击 Make Connections 按钮,即可完成一条信号线的连接。所有信号都连接好之后,单击

Ok按钮。

应保证所有端口信号都已经连接,否则设计无法正确实现,当端口中的信号全部连接时

名字为黑色,否则为红色。最后,返回工程中。

网友:
返回工程中。

重新运行重新运行Implement Design

ChipScope Core Inserter 产生的网表要被插入到原来的设计网表中,需要重新实现设计

Implement Design,完成翻译、映射、布局布线后生成 BIT 文件,下载到 FPGA中后,利用ChipScope Pro Analyzer 分析信号波形。 以后每次通过Core Inserter 修改网表之后,都需要重新运行 Implement Design,重新生成编程文件。

选择Analyze Design Using ChipScope,右键点击 Run

ChipScope Pro Analyzer 启动后,配置目标芯片配置目标芯片

配置目标芯片配置目标芯片

在常用工具栏上点击图标 ,初始化边界扫描链,成功完成扫描后,项目浏览器将会

列出JTAG链上的器件。选择开发板 FPGA芯片型号XC6SLX9。有可能连接不到下载线,可以选JTAG Chain --à Open Plug-in  填入digilent_plugin

设置触发条件设置触发条件

ChipScope 设计和工程下载到 FPGA 中以后,还需要设定触发条件才能在 Analyzer

中捕获到有效波形。Analyzer 的触发设置由 Match(匹配)、Trig(触发)以及 Capture(捕

获)三部分。其中 Match用于设置匹配函数,Trig用于把一个或多个触发条件组合起来构成最终的触发条件,Capture 用于设定窗口的数目和触发位置。4.7  不设定触发条件采集数据不设定触发条件采集数据 不设定触发条件采集数据不设定触发条件采集数据

按钮,开始采集数Match 栏中不设定触发条件,先将 FPGA 复位,点击菜单栏上的

点采样模式点采样模式

Type 列表框选择N Samples 类型,每次触发捕获的样本数由 Sample Per Trigger文本框

中设置。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