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选错的悲剧【图】

楼主:
     由于采用相同的连接器,我悲剧了,在家把一块板子给烧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买了一个板子,有两路电源5V和12V的,我把原有的接口全部去除,然后连接至自己做的电源板上。由于缺乏原图纸的接线板,上电之后偶悲剧了。板卡烧了,原因是12V和5V的插座用了同一种,两芯的那种。一粒火星把离电源最近的芯片给烧了,我看了板子上的型号,认出是电流保护器 TPS2012,然后挣扎的把它去除。将它的输入和输出短接,悲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整个板子能够连接至电脑但是采集不到数据。

     公司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惨痛的经验,在设计板子的时候不能采用相同的连接器,每个连接器不能插入对方的插座,至少让装配和使用的人可以简单的区分开来。实际汽车在装配的时候,只能依靠连接器的大小形状不同来进行防呆,如果设计成一样的,颜色防呆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否则就像偶这样悲剧了。

连接器的选型流程:

知名行业网站我爱方案网上关于连接器选型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是普通的是一对接插口,需要注意的是:视图一定要确认,是从上往下看,还是从下往上看。在同时提供两张视图的情况下,做线束的工程师会仔细关注母头,做印刷电路板的工程师会关注公头,因为同时有两张,因此不容易出错。对于其他情况,如果采用公头采用插针,使用外壳来构成外壳的时候,就非常要注意插针是没有方向的,也没有开始的,只有从母头转化成公头的顺序,才能顺利完成建库的工作。一定要注意做插针的顺序的时候定义顺序要一致。(双排的插针更容易出错,因为有循环计数和上下计数两种不同的方式,建议大家建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选择连接器的流程一定要慎重,大体需要经过以下的过程:

机构工程师确认连接器的机械特性(耐温耐湿耐腐蚀)
硬件工程师计算连接器过电流的能力
确认多连接器是否可以防呆,防止选择不同连接器选择同一个型号
硬件确认信号和电源从不同的连接器上走,是否会出现某个连接器悬空模块内部芯片损坏的情况
确定公头引脚排列的顺序
经软件转化后确定母头的排列顺序
转换完成后,仔细核对电路板与线束连接是否正确

理顺了选型流程,希望看到好效果!
这里分享一个自己用的比较多的工具吧:(地址和谐)

欢迎交流、共同进步!
            我爱方案网供图

网友:
谢谢啦 希望不会有人在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