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PWM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
#include

void ClockInit()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XT2OFF;                   //XT2振荡器开启
         BCSCTL2|=SELM1+SELS;                //SELM1=1:MCLK时钟源为XT2CLK;SELS=1:SMCLK的时钟源为XT2CLK。

        do
          {
              IFG1&=~OFIFG;                 //消除振荡器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IFG1&=~OFIFG;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void ClockIni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tions

   CCR0 = 800;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400;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CCR2 = 200; // CCR2 PWM duty cycl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我感觉输出周期应该是10k,但是示波器测出来只有1k   。怎么搞的啊?

网友:
怎么没人啊!!!
这个主系统时钟是8M  子系统时钟是1M  对么????
版主,新手求助啊!!

网友:
BCSCTL2|=SELM1+SELS; //SELM1=1:MCLK时钟源为XT2CLK;SELS=1:SMCLK的时钟源为XT2CLK。 这句是不是放错地方了啊。

网友:
新人,没看懂!

网友:
      看了半天,我觉得吧,频率应该是10k呀。周期=800/8000000=0.0001s      频率=10000Hz的

      BCSCTL1&=~XT2OFF; //XT2振荡器开启
     BCSCTL2|=SELM1+SELS; //SELM1=1:MCLK时钟源为XT2CLK;SELS=1:SMCLK的时钟源为XT2CLK。
        这种时钟设置,在我的5438板上不能跑,看不到实际效果,没办法!

       建议你别纠结这个了,直接改成默认的时钟1MHz,再试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