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图形驱动库的pnmtoc.exe小工具...或者有这个工具的驱动库下载

楼主:
急求,谢谢大侠~

网友:
那个工具做什么用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pnm文件转为c文件。我想在LCD上刷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TI的官网上可以直接下载到的。呵呵。不过好像楼上有TI专家给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TI的官网上可以直接下载到的。呵呵。不过好像楼上有TI专家给了,呵呵。

TI网站上没找到呢,上面分享的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网站上没找到呢,上面分享的打不开

网友E:
怎么打开就关了呢?一闪而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打开就关了呢?一闪而过啊

这个是命令行工具,在 CMD 下执行试试。

网友:
各位工程大咖们,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请联系我。QQ:9376849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命令行工具,在 CMD 下执行试试。

这个不会用,还望指点下步骤,谢谢

网友G:
我做了一个转换,你看看可以用不

根据自己情况下载后杀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做了一个转换,你看看可以用不

图片太大是不是转换不了,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么多工具啊,看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