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电源中用到的过流过压,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
高手帮忙给个电路中用到的过流,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电路,带个图啊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LM317的器件手册,里面有典型的过流保护电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电阻采样的压降来控制晶体管的导通程度,进而限制最大电流。过压和欠压则可以用比较器实现,根据与基准电压的比较开控制开关元件的导通与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