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1602实现滚动显示

楼主:
怎么用1602实现滚动显示

网友:
看看里面的手册 有一条指令是控制左移右移的  发给你以PDF

网友:
能给点中文资料吗

网友:
怎么是LCD的技术文件,不对呀

网友:
指令移屏有个问题就是两行一起移,
可能自己写个程序来控制比较好

网友:
设置一个数组.
设置一个指针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