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写法有区别吗?

楼主:
写代码的时候遇到几个语法问题,在此向各位求助一下:

写法1: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cnt_2<=cnt_2+1;
end

结果:通过编译

写法2: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cnt_2<=cnt_2+1;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end

结果:编译出现错误

写法3: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else cnt_2<=cnt_2+1;
end

结果:通过编译

我觉得这几种写法,都很正确啊,为什么写法2出现错误呢?????

网友A:
VERILOG语法书写时,心中一定想到硬件。每一个语法表达式对应一个硬件电路。如果对应不起来,肯定会出错!

按照上面这个规范,我们来分析你三种表达方式:

写法1: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cnt_2<=cnt_2+1;
end

该表达式是标准写法,可以综合成一个标准的计数器电路。

写法2: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cnt_2<=cnt_2+1;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end

该表达式错误在于,在RST_N由高变低时,根据语法表示式理解,CNT_2 要求加1,同时又要求CNT_2清0. 在任何时候,硬件只能完成一个动作,同一时刻要求2个动作,硬件就会无所适从了,所以编译器报错了。

写法3: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else cnt_2<=cnt_2+1;
end

该表达正确,满足异步复位的标准电路,且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产生不同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 正好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懂了,谢谢!分析的很深刻,很透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第一种写法里面,如果是negedge rst_n触发了always语句的话,那么cnt_2<=cnt_2+1,和if(!rst_n) cnt_2<=0也是同时执行的呀。怎么没有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RILOG语法书写时,心中一定想到硬件。每一个语法表达式对应一个硬件电路。如果对应不起来,肯定会出错!

 太多新手学生把verilog HDL 当成软件语法用 ,一道坎啊,用VERILOG  要把他想成一个个逻辑器件和一个个功能模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if   else  编译的时候应该是有优先级的

网友:
begin......end语句的执行是顺序执行的,我觉得知道这点就足够理解这些写法的一些差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第一种表达方法: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cnt_2<=cnt_2+1;
end

需要说明该表达方法与

写法2: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cnt_2<=cnt_2+1;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end

是同一错误。

第一种表达方法,我估计楼主忘了了一个ELSE

网友:
有道理,
心中要有硬件电路的概念。

网友:
1容易产生锁存器,2语法错误,3表述准确,能很好的满足编程要求

网友:
牛人

小第刚开始学FPGA,看到大家讨论给我很大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
牛人

小第刚开始学FPGA,看到大家讨论给我很大的帮助,谢谢了!

Quartus II 用户指南.pdf

刚开始学习,多知道些东西,便于以后学习

网友:
这样行

reg [15:0]cnt_2;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cnt_2<=cnt_2+1;
   if(!rst_n) cnt_2<=0;
   else if(cnt_2==16'd50000) cnt_2<=0;

end

网友:
汗,原来这么多写法,可我平时都用第三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