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程序固化和flash api error #1

楼主:
各位朋友:
本人是新手,用的是ccs3.3来调试tms320f28027,程序不大,碰到的问题却不少,大家如有相应经验,请多多指导:
最近试着把程序写进28027的flash运行,发现HALTED:s/w breakpoint
**** Begin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in progress...
Flash API Error #1:
Unknown error during Flash operation.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failed
**** End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我是按照广州致远在ccs3.3的一个类似于quick start的手册中 程序固化和加密 那个章节的指导来进行的。
先是移除ram_link,植入28027.ram
取消勾选customize中perform go main automatic(我本来也没有选)
取消勾选customize中load program after build
最后是从tools中选择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来写程序,结果就出现上面的哪个错误。
我曾经试着把例程 example sci-echo back写进flash,也出现本文开头讲的那个的问题。
28027.cmd中地址部分我的设置如下: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B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DRAML0      : origin = 0x008B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map中相关部分如下:(运行example sci-echo back后)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unused   attr    fill
----------------------  --------  ---------  --------  --------  ----  --------
PAGE 0:
  PRAML0                00008000   00000b00  0000001f  00000ae1  RWIX
  OTP                   003d7800   00000400  00000000  00000400  RWIX
  FLASHD                003f0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FLASHC                003f2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FLASHA                003f6000   00001f80  00000866  0000171a  RWIX
  CSM_RSVD              003f7f80   00000076  00000000  00000076  RWIX
  BEGIN                 003f7ff6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0  RWIX
  CSM_PWL_P0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0  00000008  RWIX
  IQTABLES              003fe000   00000b50  00000000  00000b50  RWIX
  IQTABLES2             003feb50   0000008c  00000000  0000008c  RWIX
  IQTABLES3             003febdc   000000aa  00000000  000000aa  RWIX
  ROM                   003ff27c   00000d44  00000000  00000d44  RWIX
  RESET                 003fffc0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2  RWIX
  VECTORS               003fffc2   0000003e  00000000  0000003e  RWIX

PAGE 1:
  BOOT_RSVD             00000000   00000050  00000000  00000050  RWIX
  RAMM0                 00000050   000003b0  00000200  000001b0  RWIX
  RAMM1                 00000400   00000400  00000000  00000400  RWIX
  DEV_EMU               00000880   00000105  00000004  00000101  RWIX
  SYS_PWR_CTL           00000985   00000003  00000003  00000000  RWIX
  FLASH_REGS            00000a80   00000060  00000008  00000058  RWIX
  CSM                   00000ae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ADC_RESULT            00000b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CPU_TIMER0            00000c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_TIMER1            00000c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_TIMER2            00000c1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PIE_CTRL              00000ce0   00000020  0000001a  00000006  RWIX
  PIE_VECT              00000d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COMP1                 00006400   00000020  00000011  0000000f  RWIX
  COMP2                 00006420   00000020  00000011  0000000f  RWIX
  EPWM1                 00006800   00000040  0000003a  00000006  RWIX
  EPWM2                 00006840   00000040  0000003a  00000006  RWIX
  EPWM3                 00006880   00000040  0000003a  00000006  RWIX
  EPWM4                 000068c0   00000040  0000003a  00000006  RWIX
  ECAP1                 00006a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GPIOCTRL              00006f8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00  RWIX
  GPIODAT               00006fc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GPIOINT               00006fe0   00000020  0000000a  00000016  RWIX
  SYSTEM                00007010   00000020  0000001f  00000001  RWIX
  SPIA                  0000704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CIA                  0000705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NMIINTRUPT            0000706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XINTRUPT              0000707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ADC                   00007100   00000080  00000050  00000030  RWIX
  I2CA                  00007900   00000040  00000022  0000001e  RWIX
  DRAML0                00008b00   00000400  00000022  000003de  RWIX
  PARTID                003d7fff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RWIX
  FLASHB                003f4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CSM_PWL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大家看我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来解决烧写flash的问题?有什么手册可用吗?

lgo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你不是要烧写到flash里吗?为什么用的是这个cmd"植入28027.ram",怎么也应该对应用的是flash的吧!!!!

网友:
程序烧写

抱歉,是我帖子写错了。
周立功上面讲“程序固化的那个章节”的时候,要求:
移除28027_RAM_link.cmd,添加28027.cmd.我于是就按照周立功的手册做了。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版主有什么建议没有?包括是否有些书或者资料可以介绍?
版主说“怎么也应该对应用的是flash的吧”是什么意思?

网友:
example sci-echo back写进flash,出错。 你的程序中一共有几个cmd文件?另外写入flash 后需要把程序搬回RAM里运行

网友:
28027程序写进flash出错

多谢安然指教!
程序只有一个cmd.
(就是ti例程里面的f28027.cmd,我只是把praml0,draml0的起始地点改了,长度也改了;修改以上两项的目的是我的程序超过了ti例程里面设定的praml0的长度,它原始的长度是900*16)
我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写进flash的时候就出来s/w breakpoint.
另外,我有些不明白,如果写入flash后需要把程序搬回RAM里运行,哪该怎么弄呢?还有,28027的flash是32k*16,可是RAM只有4k*16,这样的话,flash的空间还能充分利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里应该有两个cmd文件。
至于搬回是因为在ram里的运行速度要比flash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28027无法下载程序,或者flashapi出现错误,请先确认flashapi的版本,这个版本可以在开始flash下载时第一个跳出来的界面上观察到,然后去www.ti.com/c2000下载最新的28027的flashapi进行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替换呢?下载完成后直接安装吗?

网友:
问题解决。

刚才看到版主要求问题解决了给大家一个回复。这个确实我不应该,没有做到。
这个问题最后在8月底解决了。
解决的过程是这样的,可能是和api的版本有关,也应该和芯片的reset有关。
我用的CCS3.3,
第一步应该是用了最新的api。这要感谢囧神,也要感谢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有些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是非常负责的,他们对业务也比较熟悉,因此,有问题问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也是很好的选择。
api的解决是个基础。
后来发现还是不行,我只好乱试,最终发现给芯片断电,供电就好,程序就可以跑了。
11月份的时候,没有用网上的开发板,自己做的板子,也是采用断电的方式,程序也能跑,反而用CCS的chip reset不行。道理我没有搞懂,但既然问题解决了,我本身也是初学者,现在在学pga112,因此,也没有去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给大家的信息。支持一个。这样咱们的氛围才能越来越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谁还有此问题的联系我:liujz@fio.org.cn
我免费解答并把最新的api文件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