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的中断

楼主:
如何使用SPI的中断进行SPI数据传输?

网友:
没用过SPI,只用过串口。
建议仔细看一下TI SPI的使用手册,一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至www.ti.com/c2000下载ControlSuite软件包,里面包含丰富的软件例程,包括spi中断和非中断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