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35

楼主:
28035的CPU定时器最长能多多久时间?如果我要20分钟定时一次,该用什么定时?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回答过了。
绝对是可以的。建设看TI关于延时的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回答过了,而且还是我我提的问,我想直接利用它的硬件定时器。

网友:
硬件定时?没用过
咱就不发现言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直接利用它本身的定时器定时,可能我叫法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有time1 time2 time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它们能定时多久。能定时20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time 1 ,time 2 ,time 3  在二楼已经回答过了,20分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我找到答案了,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时间定时的话请根据需要设定定时变量,在定时中断里面累加定时变量作为定时记录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