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的CPU定时器最长能多多久时间?如果我要20分钟定时一次,该用什么定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实际上,你希望多久,就可以多久。TI的例程中有time delay 你可以去看一个。

当然如果你希望很短的定时,那就需要考虑下最小时钟周期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软件定时,不知道可不可靠的,我需要的是硬件定时。我要的定时时间是20分钟左右。

网友:
软件是可靠的....

楼主放心,出错几率的单位是10的9次方,楼主可以同时用3个cputimer来做,那么同时出错的几率就是10的9次方的3次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楼上 的这个出错机率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TI网页上有....你可以去看

网友:
如果说定时多久是指它的定时器(32-Bit CPU Timers 0/1/2),那么与它的位宽和频率有关。如果说作为一个单片机能定时多长时间,应该说,任意一个MCU都可以定时无限长(使用它的存储器。虽然存储器是有限的,但“完全”使用后将是很大的数字,可以理解为无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有这个官方文件我就放心了

网友:
基本上,再加一個暫存器來計數,要多久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