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lm3s811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
如图所示。 我是在调试lm3s811程序的时候, 程序复位一下 就出现这样的对话框了。
多次出现,但是没有规律。 有谁有见过类似的情况,求解~~

网友:
你的操作系统有毛病,似乎被病毒亲过

网友:
我电脑常常跳出这个错误提示的,网上查有的说是中毒了,杀毒没解决问题,偶尔还会跳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这么理解了。 只要这种情况出现一次。 电脑就很卡。~ cpu使用率就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得去杀杀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每次出现那个错误。开任务管理器看。Keil4的CPU占用率总是高于50。。结束掉进程,电脑才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