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转换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430单片机驱动MAX197,控制字些进去了,INT在写完控制字后也置低了,第一次读数据的时候INT也回到了高,

但是接下来INT就一直保持高电平,是怎么回事,如果控制字没写进去应该INT不会有变化啊,而且我只有在把ACQMOD位写

0的时候INT才回置低,说明芯片是正常的啊,但为什么不进行转换呢?

附上源代码,请各位用过的高手指点:

void MAX197_write(char temp)
{
  MAX197_CS;
  MAX197_WR;
  _NOP();
  delay_us(1);
  _NOP();
  MAX197f_CS;
  MAX197f_WR;
  _NOP();
  P6OUT=temp;
  _NOP();
  MAX197_WR;
  _NOP();
  MAX197_CS;
  delay_us(1);
}

int MAX197_read(void)
{
  int premp;
  char TempH,TempL;
  _NOP();
  MAX197_HBEN;
  _NOP();

  MAX197f_CS;
  _NOP();
  MAX197f_RD;
    _NOP();
  TempL=P6IN;
  _NOP();
  MAX197f_HBEN;
  _NOP();
  TempH=P6IN&0x0f;
  _NOP();
  MAX197f_RD;
  _NOP();
  MAX197_RD;
  MAX197_CS;
  premp=TempH*256|TempL;
  return premp;
}

void MAX197_init(void)
{
  P2DIR=0x0f;
  P2OUT=0x0f;
  P6DIR=0xff;
  P6OUT=0x00;
  MAX197_write(0x40);
  delay_ms(10);
  P6DIR=0x00;
  delay_ms(10);
}

这是驱动代码,有什么问题还望指点,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