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求救

楼主:
LM3S6965 移植的无操作系统的lwip协议栈,做客户端用,接收到上层tcp助手发送tcp命令到单片机对sd卡进行操作,将文件信息读取通过tcp发送回上层tcp助手,为什么tcp连接不稳定,一会儿就断开,ping不通了,而直接就是通过tcp发送信息给上层就不会断呢,向各位大侠求解
void TCP_Client_Init(void)
{

  IP4_ADDR(&ipaddr,192,168,1,100);

  Cli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Clipcb)

  tcp_bind(Clipcb,IP_ADDR_ANY,1026);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tcp_connect(Clipcb,&ipaddr,1026,TcpCli_Connected);

  tcp_recv(Clipcb,tcp_Client_recv);

}

网友:
static err_t tcp_Client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struct pbuf *p,err_t err)
{ //unsigned int len;

char RecivePcBuf[1024];

strncpy(RecivePcBuf,p->payload,p->len);
RecivePcBuf[p->len]='\0';

tcp_recved (pcb,p->len);
if(p != NULL)
{
// tcp_write(pcb,p->payload,p->len,0);
deal_rpcdata_new(RecivePcBuf,p->len,pcb);
pbuf_free(p); /* 释放该TCP段 */
tcp_recved (pcb,p->len);
else
{
tcp_write(pcb,"empty command!\r\n",strlen("empty command!\r\n"),0);
}

// tcp_close(pcb); /* 关闭这个连接 */
err = ERR_OK;
return err;
}

网友:
tBoolean deal_rpcdata_new(char *p,int len,struct tcp_pcb *pcb)
{

        char RecivePcBuf[1024];
        char File_Name[30];
        char temp_data[30];
        char *i;
        unsigned short usBytesRead;
        char g_cTmpBuf[PATH_BUF_SIZE];
//        int flag_Cmd;
        char SendPc[100];
        FRESULT fresult;
           unsigned char FROK;
                SendPc[0]='\0';
        File_Name[0]='\0';
        temp_data[0]='\0';
        strncpy(RecivePcBuf,p,len);
        RecivePcBuf[len]='\0';

        // when the command is "ls" or "cd"
        //

        if ((RecivePcBuf[0]=='l')&&(RecivePcBuf[1]=='s'))
        {
                //tcp_write(pcb,RecivePcBuf,strlen(RecivePcBuf),0);
                fresult = f_opendir(&g_sDirObject, g_cCwdBuf);

                //
            // Check for error and return if there is a problem.
            //
            if(fresult != FR_OK)
            {
                        UARTprintf("openirfail!");
                return(fresult);
            }
                for(;;)
                {
                        //
                // Read an entry from the directory.
                //
                fresult = f_readdir(&g_sDirObject, &g_sFileInfo);
                         //
                // Check for error and return if there is a problem.
                //
                if(fresult != FR_OK)
                {
                        UARTprintf("readdirfail!");
                    return(fresult);
                }
                    //
                // If the file name is blank, then this is the end of the
                // listing.
                //
                if(!g_sFileInfo.fname[0])
                {
                                UARTprintf("blankname!");
                    break;
                }

                        //
                // If the attribue is directory, then increment the directory count.
                //
                if(g_sFileInfo.fattrib & AM_DIR)
                {
                                strcat(SendPc,"D----   ");
                        }
                        else
                        {
                                if (g_sFileInfo.fattrib & AM_ARC)
                                {
                                        strcat(SendPc,"----A   ");
                                }
                        }
                        strcat(SendPc,g_sFileInfo.fname);
                        strcat(SendPc,"\r\n");
                }
                FROK=tcp_write(pcb,SendPc,strlen(SendPc),0);
                  if (FROK!=ERR_OK)
                {
                   UARTprintf("lstcpfail");
                        return 0;
                }
                FROK=tcp_output(pcb);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
        else
        {
                if((RecivePcBuf[0]=='c')&&(RecivePcBuf[1]=='a')&&(RecivePcBuf[2]=='t'))
                {
                                // tcp_write(pcb,RecivePcBuf,strlen(RecivePcBuf),0);
                                 File_Name[0]=0;
                                 strncpy(File_Name,p+3,len-3);
                                 File_Name[len-3]='\0';
                                 g_cTmpBuf[0]='\0';

                            //
                            // Copy the current path to the temporary buffer so it can be manipulated.
                            //
                           // strcpy(g_cTmpBuf, g_cCwdBuf);

                            //
                            // If not already at the root level, then append a separator.
                            //
        //                    if(strcmp("/", g_cCwdBuf))
        //                    {
        //                        strcat(g_cTmpBuf, "/");
        //                    }
                                        strcpy(g_cTmpBuf,"/");
                                 //        strcat(g_cTmpBuf,"/");
                                           strcat(g_cTmpBuf, File_Name);
                                        strcat(g_cTmpBuf, ".txt");
                            //
                            // Now finally, append the file name to result in a fully specified file.
                            //

                            //
                            // Open the file for reading.
                            //
                                    fresult = f_open(&g_sFileObject, g_cTmpBuf, FA_READ);

                                    //
                                    // If there was some problem opening the file, then return
                                    // an error.
                                    //
                                    if(fresult != FR_OK)
                                    {

                                                UARTprintf("fileopenfail!");
                                                FROK=tcp_write(pcb,i,strlen(i),0);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FROK=tcp_output(pcb);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return(fresult);
                                    }
                                        //f_lseek(&g_sFileObject,0);
                                    //
                                    // Enter a loop to repeatedly read data from the file and display it,
                                    // until the end of the file is reached.
                                    //
                                   do
                                    {

                                        // Read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ile.  Read as much as can fit
                                        // in the temporary buffer, including a space for the trailing null.
                                        //

                                        fresult = f_read(&g_sFileObject, temp_data,strlen(temp_data)-1,&usBytesRead);

                                        //
                                        // If there was an error reading, then print a newline and
                                        // return the error to the user.
                                        //
                                        if(fresult != FR_OK)
                                        {
                                            UARTprintf("filereadfail");
                                                                FROK=tcp_write(pcb,"fail to read!\r\n",strlen("fail to read!\r\n"),0);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FROK=tcp_output(pcb);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return(fresult);
                                        }

                                        //
                                        // Null terminate the last block that was read to make it a
                                        // null terminated string that can be used with printf.
                                        //
                                        temp_data[usBytesRead] = 0;

//
                                           FROK=tcp_write(pcb,temp_data,strlen(temp_data),0);
                                                             if (FROK!=ERR_OK)
                                                        {
                                                        UARTprintf("cattcpfail!");
                                                                return 0;
                                                        }
                                                        FROK=tcp_output(pcb);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 Continue reading until less than the full number of bytes are
                                    // read.  That means the end of the buffer was reached.
                                    //

                                    }
                                    while(usBytesRead == strlen(g_cTmpBuf)-1);
                                        f_close(&g_sFileObject);

                                                }
                                                else
                                                {
                                                UARTprintf("wrongcommand");
                                                        FROK=tcp_write(pcb,"wrong command!\r\n",strlen("wrong command!\r\n"),0);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FROK=tcp_output(pcb);
                                                        if (FROK!=ERR_OK)
                                                        {
                                                                return 0;
                                                        }
                                                }
                        }
        return (1);
}

网友:
帖子要沉了,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