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测量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下面的代码:用定时器A测频率的代码,红色标注的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void main()
{
  uchar temp=0;
  WDTCTL=WDTPW+WDTHOLD;
  int_clk();        //初始化时钟
  int_cap();        //初始化CAP
  int_spi();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while(flag)      //查询捕捉标志
    {
      _DINT();
      flag=0;              //清零捕捉标志
      str[temp]=TACCR1;    //读时间str
      temp++;
      if(temp==2)
      {
         count=str[1]-str[0];   //保存2次捕捉信号的时间差,计算出信号频率
         count=8000/count;
         count=count*1000;
         temp2=(uint)count;
         temp1=temp2/1000;
         a1=temp1;
         temp2=temp2-temp1*1000;
         temp1=temp2/100;
         temp2=temp2-temp1*100;
         a2=temp1;
         temp1=temp2/10;
         temp2=temp2-temp1*10;
         a3=temp1;
         a4=temp2;
         display(a4);
         display(a3);
         display(a2);
         display(a1);
         str[0]=0;
         str[1]=0;
         temp=0;
         delay();
         delay();
      }
      _EINT();
    }
  }
}

网友:
计算出频率,然后显示,是按各位分别显示的,所以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