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电源】机箱内的电源,保险光爆裂,光荣下岗

楼主:
可以说,保险管是粉碎性爆裂,场面极其震撼,一闪即逝

网友:
看样子用了好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狂人用了3年,呵呵

网友:
还能修吗?其他地方坏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元件损坏导致短路,击爆保险管,检查了电解电容都没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MOS管有无损坏,有维修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啊,呵呵

网友C:
可以检查下 整流桥 估计是桥坏了  楼主检查下的时候主要是 先检查半导体类 元件  其次才是 其他 远见

网友C:
楼主  如有不明白的  可以 问我  我以前主要是做电源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检查下 整流桥 估计是桥坏了 楼主检查下的时候主要是 先检查半导体类 元件 其次才是 其他 远见

古道热肠啊,谢谢老兄的指点,我看电解电容裂开了,还有液体干涸的痕迹,以为是电解电容坏了,焊下来,测了一下,和标称值差了一半,断定是电解电容的问题,结果,换了电解电容,加上新的保险丝,又是一闪,再次震撼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如有不明白的 可以 问我 我以前主要是做电源开发的

谢谢,我马上去测整流桥硅,正上输出应该是310V左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