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赛四天怎么制PCB板?贴片芯片怎么焊?

楼主:
1.比赛四天时间内大家假如要打PCB版的话怎么解决?用热转印法DIY么?还是学校有专门的PCB制版机? 2.对于贴片封装和且引脚过密的芯片,自己手焊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1 对于pcb板,如果有条件可以热转印,这样最快,而且好修改。如果拿出去做板子,时间会很浪费,如果是外地制板,制版最快2天,加上快递时间就没了。所以建议现在就找找当地有没有快速制版的地方,提前约好。一般学校不会为了大赛准备制版机的,人力物力来说都耗费太大。 2 对于100多管脚或者管脚贴的比较近的贴片件,只能是熟能生巧了,焊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建议先在焊盘上涂一层助焊剂,贴片件对准位置,焊对角线,然后逐个细心的焊,如果遇到两个管脚连在一起,可以用助焊剂涂一下,然后吸在烙铁上。实在不行就用吸锡丝。焊的时候一定不要时间太长,否则芯片会因为过热坏掉

网友:
贴片的焊接要的就是耐心、熟练

网友:
要么 雕刻 要么腐蚀 不可能到外面做的,一个时间问题,还有一个外面做出来到时候评委怀疑不是你做的就不好了

网友:
感光板,30分钟,迅速出板。

网友:
焊多脚贴片器件要用有铅焊锡丝,找质量好点的,用恒温焊台配K型焊嘴(刀头,要买白光正品的大约50一个),焊接温度325C,引脚上涂点焊宝,加焊锡拖一下就行,最后有几个脚连在一起,可用烙铁头把焊锡吸走,实在不行就用吸锡带,切忌用吸锡器,否则让你欲哭无泪。

PCB制作,简单PCB用热转印,速度快,操作简单;复杂的,需要精度高,或者要做双面,有很多过孔的可以用感光油墨制感光线路板,速度稍慢,需要反复试验掌握最佳技巧,涉及一些危险化学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在用感光膜做PCB,总没做好,看来还得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一百多个管脚的芯片原来还真是人焊出来的,一直以为是机器焊的....

网友:
熟能生巧哈,我都是自己焊的

网友:
有破电脑的话就有的练了,我们那可怜的主板拆了焊,被焊了拆

网友C:
制版不多说了,焊接管脚密的芯片我都是吸锡带+松香+936焊台,也用过普通的电烙铁,也能焊,需要多练了。我不同意楼上某个人说的实在不行了用吸锡带,吸锡带很普遍的,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沾点松香特别好用,对了,我用的吸锡带都是同轴电缆的外层丝网。挺好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制作的pcb呢,用万用版自己焊接多好啊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腐蚀的

网友:
那是没有捷径的,还是熟能生巧啊!

网友:
如果是高密度表贴PCB只能外发专业厂家,一般本地厂家加急可以在3天内搞定,手工焊接的话,常规表贴元件很容易,高密度管脚的IC需要手艺,底部焊接的则需要使用热风枪或红外回流焊接。多动脑子多动手。

网友:
不难焊的  不熟练的话可以加助焊剂  熟练的话好一点的焊锡可以直接拉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制版不多说了,焊接管脚密的芯片我都是吸锡带+松香+936焊台,也用过普通的电烙铁,也能焊,需要多练了。我不同意楼上某个人说的实在不行了用吸锡带,吸锡带很普遍的,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尽管放心大胆的用,沾点松香 ...

吸锡带是很普遍,很便宜的东西,不过以前焊144脚TQFP我们从来不用吸锡带,也没买,直接拖,最后用干净烙铁头把多余焊锡吸走即可。初学者推荐用吸锡带。

网友:
焊接多引脚的芯片时,先将其定位好,可以随便焊接一边(只是为了定位用),然后再焊接其他各边,不要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去焊接,那样会累疯掉你,要用拖锡的方法;如果是BGA那种在芯片下面的引脚的话,就只能用热风枪了。

网友:
至于打样板,有的PCB厂可以加急打板,我碰到过24小时样板的。只是价钱贵了些。

网友:
刀头+拖焊,熟能生巧

网友D(2011-08-04):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