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9无处运行程序

楼主:
情况如下:由于菜鸟,对芯片不太了解,给外部中断1接入4V左右的信号P2[10],开始还能运行,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上述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烧坏了,我觉得起码是程序无法下载可能最大或者是下载了无法运行。由于P2[10]涉及到ISP下载的,是不是造成程序无法下载。但我后来用flashmagc,x能连接,檫除,也能显示下载。。。实在搞不明白了。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诊断一下。这是我申请的一块lpcxpresso.lpc1769,,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LPC1769的板子是很新的板子,供大赛专用,你怎么可能申请得到?

         告诉哥们一下网址,我也试试!

        至于程序,我或许可以帮助你,但是你不把程序列出来,情何以堪?没办法分清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如果此端口是用着ISP判断的话,要注意硬件设计,否则可能会造成芯片不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哪里申请的,告诉一声,也想试试。。。。。。。。。。

网友:
这板子是参加博创杯时候,老师一起申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