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铺铜的问题

楼主:
布板时我们通常会在PCB上铺铜,然后会有很多元器件直接焊到铺铜上面,这样焊的时候就会散热很快,很难焊接,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用花焊盘啊!

网友:
焊盘独立设置,然后用连线与PCB覆地层相连,可以用十字或梅花型连线,这也是PCB设计的常规知识,必须如此处理,否则会明显影响成品率。

网友:
只能焊接时努力了~~~

网友:

直接百度一下Pcb抄板很多资料啦

网友:
焊接不是很苦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