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源的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一下,运放用双电源供电时,有没有必要设计输出电压精度较高的对称电源,我在书上看到这样有助于减少输入失调电压。后来我又在网上查了点资料,也看到有很多电源并不是对称的,有的甚至相差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键看应用,如果对信号的精度要求较高,电源就必须稳定,至于正负电压是否需要对称也仍然是看应用的要求,运放本身并不要求电源对称,只要电源满足信号的幅值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