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个lm3s uart问题

楼主:
UARTFIFODISable(UART0_BASE); 开始的时候我禁能了UART0 FIFO。
然后用uart_echo的例程调试程序。
发现本来串口工具应该出现Enter test: 字符串的  到后来只发送了2个字节En
我把断点设置在函数UARTSend里面的UARTCharPutNonBlocking这一行。
如果是全速运行UARTCharPutNonBlocking会返回false。
单单按下F10的话 ,字符串Enter test: 显示正常
我跟踪进去,发现驱动是把要发送的字符串放到发送的16字节FIFO里面。
由于能力不足,只能跟踪到这步,请大侠们指点迷津。为什么只发送了2字节,就返回false

网友:
最新进展

我在调试UARTCharPutNonBlocking的时候。当他返回false。我用keil的外设 使能FIFO。 这时候发送字节又正确了~~~

网友:
最新进展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
    //
        int flag = 0;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l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if((flag =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ucBuffer)) == 1)
                {
                          pucBuffer++;
                        ulCount--;
                }
    }
}
我把串口发送函数改写成上面这样。发现可以了。
个人理解是我设置的波特率为115200。发送一个字节大概是80us。当串口发送FIFO卡主的时候,程序仍然进行ulCount--
一下子函数就结束了。。所以只发送了2字节~~
希望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
库函数中,有些是带有fifo满自动等待的,有些是不判断,放了就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是的。~~ 我也是把他改成要等待的函数~~

网友:
函数说明是这么说地

将字符 ucData 写入指定端口的发送 FIFO。这个函数不会停滞(block),因此,如果发
送 FIFO 中没有可用的空间,则函数返回 False,应用迟点将会再尝试执行这个函数。

网友:
你把FIFO关了,自然发送一个字后,出错了

你试下UARTCharPut() 这个函数好,没有FIFO它就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发送2个字节才出错。 和波特率有关~~ 如果波特率慢点。 可能会发送更多一点 的字节 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