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什么是双通道ADC?

楼主:
一直在网上看到单通道,双通道ADC。到底是什么概念?

网友:
就是差分输入

网友A:
 双、3、或多通道ADC指模拟信号输入口有2、3或更多个的A/D转换器,它或许有多个转换单元,但更多的是只带一个转换单元而内置了多路选通器用于分时切换。总之外表看来有不止一个模拟输入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3、或多通道ADC指模拟信号输入口有2、3或更多个的A/D转换器,它或许有多个转换单元,但更多的是只带一个转换单元而内置了多路选通器用于分时切换。总之外表看来有不止一个模拟输入脚。

如果只有一个转换单元,但是差分输入,算不算双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通道ADC我们通常指的是ADC的输入通道数。
比如说一个两通道的ADC,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ADC对两路信号进行采样。
     输入的种类又可以分为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所以我们也需要注意多通道ADC的单端通道数和差分通道数。例如ADS1248,可以配置成4路差分通道或者7路单端通道。

还有另外一种同步采样ADC,表示ADC内部有多个转换电路、能对多个输入通道的信号进行同步采样。

一般的多通道ADC都是利用集成在ADC内部的切换开关对各个通道进行分时切换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个转换单元,但是差分输入,算不算双通道?

有可能算。如果这个ADC内集成了切换开关、能接受单端输入、可以对两个单端信号采样,那么就可能算单端双通道/差分单通道ADC。但是这样的ADC很少见,通常都是算差分输入单通道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