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楼主:
研究了几天4系列的5438,跟其他系列的430单片机相比,在片内外设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好,
1. F5系列速度最高可以达到18M Hz或者25Mhz,具体请看数据手册。
2. F5的时钟系统为统一的正交时钟系统,也就任何一个时钟源可以被配置为MCLK,SMCLK,或者ACLK其中之一。
3. F5系列部分芯片有USB 2.0 device模块。
4. F5部分系列还有高精度的PWM模块TimerD。
6......
7......
还有很多差别。您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F1,G2,F2,F4,F5/6。
哈哈,我家东西很多啊。

网友:
吹!25M,我最大才起振过18M.
430你吹吧,还25M呢!

网友:
专家被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438的确只能到18MHZ。
专家说的是5系列,并不单单指的5438,确实有能达到25MHZ的~不要太激动哦

网友:
求解

请问和m430f5438匹配的无线芯片是什么,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官网上写的是25M啊?不大可能是虚标吧....

网友:
有25M的,5438A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官网上写的是25M啊?不大可能是虚标吧....75217

数据最有说服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25M 的,5438A就可以

网友:
哇,刚开始学习5438,受教了。

网友:
。。。。毛的25M,几次用,最大就10几M,不然就时钟运行不稳,要么就程序跑飞。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咱们有430的群吗    我学的是5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