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signed char型数组的起始地址

楼主:
由于M3的内核是32位的,如果用unsigned char定义一个数组,数组的起始地址一定是32位字的地址啊?

比如:

       unsigned char data[N];

       unsigned long *usdata;

       usdata = (unsigned long *) data;

有没有可能,数组data[N]的起始地址的末两位不是00,执行强制转换的时候丢失前面的部分数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类型强转。 例如
u32_t data;
u8_t string[20];
data = (u32_t)string;
data只是把string前4个字节拿过来~~ 不会丢失吧~~

网友:
目前没发现数据丢失的情况,只是不确定任意一个数组的起始地址的最后两个bit位都是00。。

网友:
回复 楼主:

4字节对齐的~~

网友:
这个担心没必要地

强制类型转换是前面动作,不可能后边动作地

网友:
如果单独定义一个数组,似乎都是4字节对齐,但是在一个结构体内部定义数组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并不一定是4字节对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